返回列表
TM4C烧写问题

楼主(2016-12-07):
(无正文)

网友A:
mcu被锁了。
用LM Flash Programmer解锁吧。
操作方法:
首先在Configuration里的Quick Set选项中找到TM4C123G LaunchPad(这就是为什么要下载最新版的原因,低版本的我没有找到它),接下来在Other Utilities选项卡里选择Fury...那一项,点击Unlock。按提示进行操作,重新断电再上电完成整个操作。如果一次没有成功的话就多试几次。

网友B:
表示我同事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做法:注销电脑,再烧一次。。。。。CCS对电脑的要求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被锁了。
用LM Flash Programmer解锁吧。
操作方法:

呃。我在另一个帖子里@您了,里面有我解锁的过程,和一些疑问,麻烦大神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示我同事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做法:注销电脑,再烧一次。。。。。CCS对电脑的要求很高。。。。 ...

我表示重启了电脑也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被锁了。
用LM Flash Programmer解锁吧。
操作方法:
@xyz549040622
解锁是不是会清掉所有内容?我用xds100v2下载也进不去出现这个错误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1063 @ 0x0)
Device ID is not recognized or is not supported by driver. Confirm device and debug probe configuration is correct, or update device driver.
(Emulation package 5.1.641.0)
网上搜了教程需要reboot,该怎么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xyz549040622
解锁是不是会清掉所有内容?我用xds100v2下载也进不去出现这个错误
Error connecting to th ...

解锁会删除所有内容,没听说过reboo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锁会删除所有内容,没听说过reboot

现在不知道是锁住了还是坏了,怎么判断是坏了还是锁了?然后我用lm解锁了,但是不知道怎么解锁成功与否,该怎么判断?
然后我用lm烧写bin出现这个错误,啥意思:
求大神解答啊

网友C:
你用到是什么仿真器?

网友C:
仿真器可能不兼容win7系统。

网友D:
解锁成功,会再次提示的,你这个就是没解锁成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到是什么仿真器?

当然是ICDI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锁成功,会再次提示的,你这个就是没解锁成功吧

我就看到就是左下角有个unclock complete,成功提示是这个吗?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