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速率不高的PCB是否需要考虑信号完整性

楼主(2016-12-07):
有这样一种错误认识,认为速率不高的PCB不用考虑信号完整性问题,可以随便设计。尽管有时候PCB也会出问题,但并不认为是信号完整性的事。信号完整性和信号速率其实没多大关系。
举一个例子,如果PCB板上有几十个信号(速率极低比如1M)需要通过连接器引到其他板子上,链接器引脚分配的时候只留了一个GND引脚,会发生什么情况?如果您愿意冒险,可以试试,证明一下低速信号是不是要考虑信号完整性问题。
信号完整性问题的产生主要是信号边沿陡峭程度决定的,即使信号速率很低,如果使用了新工艺生产的芯片,也可能表现出信号完整性问题。您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产品中某款芯片退出市场买不到了,需要替换成功能兼容的新的芯片,按照以前的设计方法,PCB居然跑不起来,以前也这样做没事啊,换了芯片咋就不行了?您使用的新的片子信号边沿可能比原来老芯片陡峭的多!
这里可以进一步了解原因:PCB信号速率不高,需要考虑信号完整性么?
所以即使速率低的PCB也应该考虑信号完整性问题。只不过速率低的板子,即使有信号完整性问题,也不容易表现出来,这样的板子只要稍微注意一下信号完整性问题,采取一些简单的措施就可以轻松完成。但是,如果完全不管信号完整性问题,那么出问题是迟早的事,尽管概率不高。
所以不论板子速率多低,了解一点信号完整性知识,多做那么一点微不可查的动作,就可以省掉很多麻烦,何乐而不为。低速板上需要考虑的那一点点信号完整性知识,那是相当的简单!
本站**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出处:于博士信号完整性    sig007

网友A:
给你补充一下哇?低速板的完整性通常不会引起信号问题,但可能引起EMI上的问题,因为沿也代表了高频分量,沿处理得不好,将导致传导和辐射骚扰,所以不能说完全不管。

PCB设计是一个权衡的过程,任何时候要知道什么是当前的主要设计任务。

觉得有道理的请点赞,并期待NE5532近期的新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