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升阳隔离DCDC模块输入输出之间接的电容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6-12-07):
如图,CY1和CY2的作用是什么?看起来有点像Y电容,不过应该不是起Y电容的作用吧?求大伙解答~

网友A:
就是Y电容的作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Y电容的作用吧,

Y电容不是滤除共模干扰的吗。。。这样子接能够滤除输入的共模信号吗?

网友B:
这个就是用来滤除输入端口的共模干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用来滤除输入端口的共模干扰的呢

哦哦  好的

网友C:
C1就是安规电容

网友C:
CY1和CY2抑制共模信号的干扰。

网友D:
这个是降低干扰的电容。

网友D:
前段才是Y电路,安规电容。

网友E:
不是Y电容的作用。

网友E:
这个就是滤出干扰信号的作用。

网友F:
学习了!

请问这个一定是高压电容吗?

网友G:
抑制干扰用的。

网友G:
前面的电容才是Y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CY1和CY2抑制共模信号的干扰。

为什么CY1,CY2是跟输出接在一起的呢,难道共模信号是相对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

请问这个一定是高压电容吗?

规格书标注的是高压的,2K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段才是Y电路,安规电容。

前段的Y电容用于滤除共模干扰,那CY1和CY2也是滤除共模干扰吗?

网友H:
滤除输入端口的共模干扰

网友H:
请问,电容失效以后,会表现出短路的特征吗?

网友F:
如果是失效了,短路的状态就麻烦了。

网友I:
想请金升阳的专家有时间了普及一下 共模、差模的区别吧!

以及如何抵抗消除这种干扰。

网友J:
不是Y电容

网友J:
抑制干扰的功能。

网友J:
移植信号干扰和串扰。

网友J:
抑制信号干扰和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滤除输入端口的共模干扰

虽然有很多回答是这样的,可我还是不理解如何滤除的,不知道您能否解释一下或者是否有资料可以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想请金升阳的专家有时间了普及一下 共模、差模的区别吧!

以及如何抵抗消除这种干扰。 ...

同求!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抑制信号干扰和串扰。

能否解释下如何滤除或者介绍资料来看呢?谢谢~

网友K:
安规电容在前段。

网友K:
引用 网友C:
CY1和CY2抑制共模信号的干扰。

就是抑制共模干扰用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前段才是Y电路,安规电容。

网友K:
引用 网友E:
不是Y电容的作用。

Y电容不是这个芯片。

网友K:
引用 网友E:
这个就是滤出干扰信号的作用。

抑制共模干扰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为什么CY1,CY2是跟输出接在一起的呢,难道共模信号是相对输出的?

共模信号是作用在差分放大器或仪表放大器同相、反相输入端的相同信号。

网友L(2017-01-27):
金升阳专家呢,都说抑制干扰,这话说和没说对楼主的问题没有任何实质性回应,建议楼主百度吧

网友M:
FAE还没说太明白。

网友N:
主要是抑制EMI辐射

网友O:
引用 网友I:
想请金升阳的专家有时间了普及一下 共模、差模的区别吧!

以及如何抵抗消除这种干扰。 ...

还请您关注我们论坛新平台或者微信公众号噢,。这个论坛即将关闭了,我们就看不到留言了。您提的问题我们FAE同事之前有发帖,可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850085-1-1.html。您不妨关注我们FAE同事的账号,有发很多主题帖的,账号是:mornsunf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