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MOS栅极是否要串联100欧电阻?

楼主(2016-12-07):
MOS栅极是否要串联100欧电阻?   对于这个串电阻会影响开关速度 ,看到很多电路都有这个设计,为什么?

网友:
串51欧姆啦

100欧姆,偏大了一点啊。

网友A:
为改变控制脉冲的前后沿陡度和防止震荡,减小集电极的电压尖峰,应在栅极串上合适的电阻。

网友B:
一般在电源pwm电路中都串这个电阻

网友C:
预留该电阻,以防将来EMI整改出问题

网友D:
如果是PWM信号,我一般还会在这个电阻并联一个小电容

网友E:
消耗振玲能量,相当于LC的阻尼。太大,过阻尼,影响开关速度,过小,发生振玲。轻产生毛刺,重的重复开启关闭。

网友F(2018-04-08):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PWM信号,我一般还会在这个电阻并联一个小电容

一般加多大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