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335的采样频率设置

楼主(2016-12-07):
我想问一下,28335的AD采样频率怎么设置啊,我采用的是软件启动,并且是自动采样,就在主函数里面。

楼主:
是不是采样频率等于1/[(2+ACQ-PS)*fADCLK]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采样频率等于1/[(2+ACQ-PS)*fADCLK]啊

我忘了,手册上有讲啊

网友B:
系统时钟计算出ADC的时钟    然后ADC时钟多少次完成一次采样
手册里详细找找
最高也就10多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