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et6 串口转USB

楼主(2016-12-07):
购买的芯达 STM32 开发板,下载原厂的STM32_USART1_COM1.hex.电脑连接好串口调试助手,我买的是现成的CP2102的串口转USB模块,驱动都没有问题,电脑可以识别串口,但是板子上电,以后观察串口调试助手。没有任何显示。但是手动输入字符,可以发送,但是没有接受。

商家写的注意事项如下:

        (1)请将串口线插在板子COM1口及电脑机箱,并打开超级终端或SecureCRT软件,配置波特率115200,8位,一个停止位,无校验位。
        (2)请使用MDK 3.8(最佳搭配:MDK 3.8 + jlink v8调试),MDK版本过低可能会出现问题。
        (3)HEX文件下载到板子里后,串口将打印一些信息,表明例程运行成功,打印信息如下:
         ******************************************
         *                                        *
         *     感谢您使用芯达STM32开发板!^_^     *
         *                                        *
         ******************************************

        Please input any word :

        此时键盘输入任何字符,都会在界面上显示出来,并且LED等闪烁。

现在的结果是串口调试助手没有显示?请大神求助!多多感谢!

楼主:
MDK 3.9跑的程序 ,通过 jlink v8下载到板子上的。下载了一个SecureCRT 5.1,串口接通了,没问题,但还是没有数据。求解!!!

楼主:
按照商家的说法,下载程序的板子,应该会有
******************************************
         *                                        *
         *     感谢您使用芯达STM32开发板!^_^     *
         *                                        *
******************************************
显示吧。下载肯定没有问题,因为之前下载LED跑马灯的例程,效果是对的,

网友A:
得看看程序有没有正常运行啊

楼主:
程序编译没有问题,程序也下载了,就是没有数据。

程序编译没有问题,程序也下载了,就是没有数据。

程序编译没有问题,程序也下载了,就是没有数据。

楼主:
我找到光盘里的正确显示,应该是这样?

光盘里的正确显示是这样。

光盘里的正确显示是这样。

楼主:
波特率我也设置成1152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