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数字地干扰问题

楼主(2016-12-07):
大家好 我在想一个问题:

   2个GD32 其中一个用AD 一个不用AD 这样两个芯片的数字地VSSA连起来有没有对AD干扰,谢谢

网友A:
最好隔离下,用单点跳线,中间加0欧姆电阻

网友B:
这两个供电的是一样的电源?即同一个电源供电么?

网友C:
这种设计情况下,尽量考虑使用隔离的处理

网友D:
数字地与模拟地的隔离问题一直是存在的,,要求不严格情况写也没啥,但是在高速数字处理中就需要注意的

网友E:
这个做下隔离处理总是好的。

网友F:
最好是独立的供电,不过连在一起,也是没什么事的。毕竟也是低频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