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kit3显示成功,但板子不能响应程序

楼主(2016-12-07):
PICkit 3 detected
Connecting to PICkit 3...
Running self test...
Self test completed
Firmware Suite Version...... 01.28.90
Firmware type......................dsPIC30F SMPS
PICkit 3 Connected.
Target Detected
Device ID Revision = 00001003

Programming...
Programming/Verify complete

楼主:
请大神指教

网友A:
烧写没问题,大概是程序问题吧

楼主:
检查过,程序没有问题。在其他电脑上都行

网友B:
哦,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A:
配置位一样吗?

网友C:
初学者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配置位没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

。。。。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的程序config配置位都有,而且一样。不知道maplab里还要其他配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的程序config配置位都有,而且一样。不知道maplab里还要其他配置吗? ...

没有啦。重新编译一遍,再下载。

网友D:
手动更新一下KIT3的固件

网友C:
WDT是否开了没喂狗

网友E:
1、确认代码是否写入,配置位改成不加密,读出,对一下。
2、配置位是关键。
3、震荡校验值,如果是这个问题就比较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确认代码是否写入,配置位改成不加密,读出,对一下。
2、配置位是关键。
3、震荡校验值,如果是这个问 ...

谢谢,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啦。重新编译一遍,再下载。

谢谢,搞定 了

楼主:
我是新手,以前只知道编写一些程序,这次遇到的问题解决方法,正如上面几位说的那样,我把maplab里的config bits位修改了后成功下载,并运行。以后新手遇到这个问题可以借鉴我的经验。(过这么久才有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