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放大mV级的交流信号用什么型号的芯片好

楼主(2016-12-07):
我要做一个漏电保护器,需要放大信号,整流,然后送入51单片机。

网友A:
运放的Vos在uV级别的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Vos在uV级别的即可

请问用LM324运放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用LM324运放可以吗

若成本允许,建议用自动稳零第四代运放ICL7650.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65.kxvj9J&id=540760065165&ns=1&abbucket=13#detai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用LM324运放可以吗

之前看错了,放大交流信号的话不需要考虑Vos了
看交流信号频率吧,频率低的话324也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看错了,放大交流信号的话不需要考虑Vos了
看交流信号频率吧,频率低的话324也能实现 ...

请问能给一个同相放大的电路图吗?谢谢

网友C:
358也可以啊,实际上三极管都能胜任了

网友D:
漏电保护器看来是对付50Hz工频了,那常规运放都可以。运放选型时主要注意输入失调电压,小信号及对精度有要求时需考虑。压摆率、增益带宽,这个主要跟信号的频率有关。这是三个运放选型时最该注意的指标。
虽然楼主的应用现在的运放基本上都能满足,但最好选择轨到轨输出型的低压运放,老t说的当然更好,就是贵点。

网友E:
常见到的就 OP07.....   65uv

LM324 要2mV 起

网友F:
交流放大电路模电书上就有,运放选择要看项目预算和性能指标

网友G:
就是工频啊。先滤波,然后运放处理,换算,

网友H:
常规用OP07

楼主:
请问有电路图吗,我自己仿真了好几个,用探针输出都是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漏电保护器看来是对付50Hz工频了,那常规运放都可以。运放选型时主要注意输入失调电压,小信号及对精度有要 ...

请问如果采用OP07,那1 8脚间需要接电阻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采用OP07,那1 8脚间需要接电阻吗

1,8脚间接一个101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C:
只是检测漏电而已啊,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弄个比较器393不就搞定了?把比较结果送入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检测漏电而已啊,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弄个比较器393不就搞定了?把比较结果送入单片机。 ...

我需要显示漏电电流大小

网友I:
mcp606,价钱便宜,单电源,功耗低,封装小,轨到轨,vos小,bw够用。什么年代了,还324,358,op07的,20年前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I:
mcp606,价钱便宜,单电源,功耗低,封装小,轨到轨,vos小,bw够用。什么年代了,还324,358,op07的,20 ...

现在的358、324、OP07跟二十年前还是一样吗?都更新过N代了!
这些才是真正经典的型号,提起运放无人不晓的型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采用OP07,那1 8脚间需要接电阻吗

看原厂的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