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430单片机复位后 会发送一个0x00给串口助手

楼主(2016-12-07):
硬件仿真时,程序复位后 单片机发送一个0x00给串口,请问怎么回事 怎么解决 谢谢,我不使能串口发送,串口助手还是能接收到0x00

网友:
干扰信号,mcu上电的瞬间,由于电压不稳及mcu没有初始化完成出来的干扰信号,可以通过滤波措施将干扰滤掉

网友A:
和430无关的,你换其他单片机复位也会有0x00收到

网友B:
用示波器观察一下串口发送的波形

网友C:
收到也应该没有关系,通信协议可以滤掉这些

网友D:
串口端口没有初始化造成的,还可能是RS232转换器造成的,单片机串口加上拉看能改掉不,计算机侧滤除最明智。

网友E:
00很正常,无视它就是了,其实就是上电过程中产生的一段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