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一个单片机控制段码式双屏显示可行吗?

楼主(2016-12-07):
大家好,对段码式液晶屏熟悉的朋友请指导一下,如下的显示结构可行吗?如果不行的话,问题出在哪里?

一个单片机控制两个显示屏,共用COM口,但是SEG口是独立分开的。

网友A:
HT1621-SOP28 大约1.5元/个 , 这个价钱不算高啊。

按照你上面的图片,至少需要30多个脚的单片机。

30多个脚的单片机的价钱也不会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1621-SOP28 大约1.5元/个 , 这个价钱不算高啊。

按照你上面的图片,至少需要30多个脚的单片机。

单片机原本已经有这么多脚了,自带LCD驱动 4个COM口,36个SEG口

网友B:
没问题啊

网友C:
如果你的MCU有COM口,跟SEG口那就可以驱动。
像我选择的不带COM口和SEG口,用了一个驱动ICPT6524 , 然后通过SPI的方式跟MCU通讯。

网友D:
把他当成一个屏的高十六和低十六位

网友E:
可以,不过编程上比较麻烦一点,

网友F:
设计是没问题啊。但是有专用的驱动芯片啊,成本允许的话尽量使用它们。好操作啊

网友G:
做在一个PCB上还行,要是分开就不好搞了

网友H:
这种架构没问题,可以操作,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