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编译时遇到如图错误

楼主(2016-12-07):
编译时出现这个错误,keil中头文件和路径都添了

网友A:
直接贴图

网友B:
你觉得有会下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觉得有会下载吗?

我不适应连接,图片又超2M

楼主:
已修改图片,不影响观看

网友C:
有可能你的工程是老的,新的库里面已经没有它需要的文件-----到别的文件去了

网友D:
工程没设置对,头文件没包含进来。。你不会截图吧,拍照弄,,,看的眼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程没设置对,头文件没包含进来。。你不会截图吧,拍照弄,,,看的眼疼。 ...

别做无用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你的工程是老的,新的库里面已经没有它需要的文件-----到别的文件去了 ...

我是重新建的工程,库也应该是最新的,你指的是

网友C:
core_cmsimd.h
这个文件它找不到。
你的工具的安装位置,应该能够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re_cmsimd.h
这个文件它找不到。
你的工具的安装位置,应该能够找到

是的啊,这么多错误都由他导致的,不懂你说的工具是什么

网友C:
给你传一个。。。。。。。。CubeMx生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传一个。。。。。。。。CubeMx生成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