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DMX512协议是如何分配LED地址的?

楼主(2016-12-07):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led终端也是有一个控制电路的,可以设置地址

楼主:
不是很理解,比如我有2个mcu连接到DMX512控制器上,每个mcu连接8个灯:
1.如何给这8个灯编号
2.这两个mcu地址又是如何区分的
3.控制器传过来的数据怎么对应去点亮
DMX512协议并没有指定地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很理解,比如我有2个mcu连接到DMX512控制器上,每个mcu连接8个灯:
1.如何给这8个灯编号
2.这两个mcu地 ...

首先512写地址是通过写地址线来实现的,512芯片里面都有存储芯片,当MCU发相应的地址到对应的512时,内部的E2就存储地址

网友C:
每个MCU就是一个地址,可以接收总线的DMX512协议的数据,判断地址是否是给自己的,是就接收何存数据好了,不是就不用管它。一般用485总线来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