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控制电源通断

楼主(2016-12-07):
在产品设计中需使用MOS管控制电源通断,选择NMOS断电源负极跟PMOS断电源正极这两种方式是否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A:
一般是建议用PMOS控制正极;
若控制负极,在适配电源一直连接主板的情况下,不至于MOS管关断后电源正极还连接着主板电路,这样当其它外设或带地线的设备连接到主板上时,可能会形成回路,存在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建议用PMOS控制正极;
若控制负极,在适配电源一直连接主板的情况下,不至于MOS管关断后电源正极还连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