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335的AD采集

楼主(2016-12-07):
如何把AD采集的数据先存到flash里面,然后再取出来呢

网友A:
好像官网有对FLASH读写的例程。

网友B:
是的, 官方提供了 FLASH 的写例程, 不过不太清楚楼主的 FLASH 是哪里的存储空间?
外挂了个 FLASH 存储器, 由于读写速度的问题, 这样处理并不好
芯片的 FLASH 存储空间?  那建议你避免这样处理, FLASH 是有寿命的, 而且整页擦除也并蛮费时的. 你可以考虑使用 SRAM 或者外挂一个 SRAM 存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官方提供了 FLASH 的写例程, 不过不太清楚楼主的 FLASH 是哪里的存储空间?
外挂了个 FLASH 存储器,  ...

那请问一下,我要是用自带的SRAM的话,咋配置让AD采集的数据存到SRAM,然后再取出来呢

网友B:
ADC 的采集结果是保存在寄存器中的, 你的中断服务可以直接搬到 SRAM里

网友C:
搜索这个:dsp28335的AD采样(单次模式、连续模式、DMA传输)

这个有参考价值不

为什么要放到 sram 中 ? 不直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