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低压运放+MOS管放大电路

楼主(2016-12-07):
不知道哪位懂电路的大神可以帮忙分析一下下面这个电路组成(M1型号为IRFP460,M2为LF347)。如果电压放大60倍,电阻阻值该怎么取。。

网友A:
由于 MOS 管的非线性特性, 这个电路的分析还有点复杂, 假设直流信号的放大, 由于 MOS 管是工作在放大状态, 栅极电压 Vg 是可以根据 MOS 管的手册基本查到的. 通常在1~3V 之间(得看 MOS 管的型号了)
剩下的, 就是运放的计算公式能解决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 MOS 管的非线性特性, 这个电路的分析还有点复杂, 假设直流信号的放大, 由于 MOS 管是工作在放大状态,  ...

忘了说了,这个电路的输入是0-5V电压信号,输出为0-300V电压信号,MOS管工作在恒流区。只是这个电路里的R1、R2、R3、R4几个电阻具体起什么作用不懂,而且电路里MOS管的漏级电流不知道怎么求~~

网友A:
MOS 管, 就是绝缘栅, 既然是绝缘, 那就没有栅极电流
漏极电流不重要, 不需要求.
R3, R4 是反馈电阻, 决定输出电压的最主要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 管, 就是绝缘栅, 既然是绝缘, 那就没有栅极电流
漏极电流不重要, 不需要求.
R3, R4 是反馈电阻, 决定 ...

不求漏级电流的话那怎么得到输出电压V3呢?另外R2、R3组成的反馈回路上的电流又该怎么看呢?

网友A:
虚短, 虚短原则呀

网友B:
这个是专门有公式的啦,,主要是你图上R1、R5的找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专门有公式的啦,,主要是你图上R1、R5的找关系的

现在的问题就是不知道R1和R4有什么关系,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找到的论文里只说R1远远大于R4,可不知道为什么。能麻烦你详细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短, 虚短原则呀

由虚断:(V4-V1)/R2=V1/R3;
            (Vg-V2)/R4=(V2-V0)/R1;   假设MOS管栅极电位为Vg;
由虚短,V1=V2。

根据虚短和虚断貌似只能知道上面两个式子,但是这里面MOS管栅极电位Vg应该是变化的吧,不然怎么让MOS管工作在恒流区呢?

网友A:
我在回复的第一帖就已经说了 Vg 的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回复的第一帖就已经说了 Vg 的电压了

之前也看了,按照你说的查了手册,不知道你说的是MOS管的开启电压(大概2V)还是其他的,这个电压Vg是不是应该和输出电压V3有一定的关系呢,不然怎么达到栅极电压控制漏级电路的目的,进而实现电压放大呢?

网友A:
这个电压Vg是不是应该和输出电压V3有一定的关系,  没有关系
硬要说有, 那也是通过 R2, R4 的反馈构成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Vg是不是应该和输出电压V3有一定的关系,  没有关系
硬要说有, 那也是通过 R2, R4 的反馈构成的关系 ...

不好意思实在没搞明白R4在电路中起到的作用,能麻烦您帮忙推导一下电路的放大倍数公式吗

网友A:
说得这么详细了, 还不理解?

9楼已经给出了公式了, 把 Vg 代进去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得这么详细了, 还不理解?

9楼已经给出了公式了, 把 Vg 代进去就是了

额,可我怎么看都觉得Vg应该是一个变量呢。。可能我开始没给您说清楚,这个电路的功能是将输入信号(0-5V)变成输出信号(0-300V)。所以说输入信号是0-5V的变化值,而如果Vg取定值的话又怎么能达到栅极电压控制漏级电流发生改变从而改变最后漏级的输出电压呢?

网友A:
Vg 是变化的, 不错. 但变化不大, 如果你真要知道是多少, 也大概只能从 MOSFET 的输出特性上通过画图来确定.

网友C(2020-08-19):
请问一下,怎么设计的这个,可以发份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