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稳压二极管用在运放输入端会影响运放吗?(...

楼主:
各位大侠,稳压二极管用在运放输入端会影响运放吗?(有图)

网友A(2016-12-07):
D1、D2会影响输入信号,会对输入信号进行双向钳位至正、负4V。

楼主:
这个我知道 我的目的就是钳位。我想问的是加了钳位之后会对运放产生影响吗

网友B:
就楼主的电路而言,不会对运放有什么影响,只是限制了输入幅值,超限的信号将被削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楼主的电路而言,不会对运放有什么影响,只是限制了输入幅值,超限的信号将被削顶。 ...

万分感谢

网友C:
运放输入端用稳压管还是要小心些.
稳压管的结电容和漏电比其它二极管要大很多,对微弱的输入信号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