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触摸实验

楼主(2016-12-07):
想设计一个触摸按键,手头刚好有STM8S003K的discovery想实验一下。根据应用手册,按照下图接线(没有layout),没有看到相应的波形。示波器里智能看到一点点衰减的信号。原因分析:
1. 布线问题。只有STM8003的最小系统,接线到别的触摸板上,没有同步信号shield。但ST提出shield是为了抗干扰,有影响那么严重吗?
2. 触摸信号变化小,示波器测不出来?

上图:

楼主:
补点信息,上面的R1应用文档是1M,R2是10K,我试过各种阻值的电阻也没得出结果。

有做过的兄弟指点一下。

网友A:
能否检测出来按键的反应啊,没做过这个芯片的触摸,应该按手册给的参考来都可以实现

网友B:
触摸板上就画了电极线,其它没接啊?
再单独飞根地过去测试下看看;

网友C:
你用的是例程?还是你自己写的程序?不应该啊,IO口输出的波形,你用示波器不可能测量不到的,应该是你哪里没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检测出来按键的反应啊,没做过这个芯片的触摸,应该按手册给的参考来都可以实现 ...

如果直接摸裸露的触摸焊盘引脚就有反应,而且我看是干扰的波形。盖上面板就基本没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例程?还是你自己写的程序?不应该啊,IO口输出的波形,你用示波器不可能测量不到的,应该是你哪里 ...

IO有波形输出,经过1M电阻后,波形衰减较为严重。后面附上接线图。

楼主:
再附上测试搭的电路。这个是义隆用的触摸面板。

楼主:
我想用过的人大约一眼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不知道这种原理设计是否稳定,STM8有没有稳定的产品在触摸按键上面应用的。在2010年左右用过MSP430的来做,好像也是这个原理,也不是特别稳定,产品一致性不好。现在我回想估计是我当时工艺没控制好。

网友D:
我自己写的算法,普通IO+定时器做的,已经申请专利了,而且在我们产品上量产了。

楼主这个线太长了,线间电容的变化已经要影响检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写的算法,普通IO+定时器做的,已经申请专利了,而且在我们产品上量产了。

楼主这个线太长了,线间 ...

按你那么说,我是要布线出来才能有效果。示波器量波形会影响吗?给点意见。

我也不想用ST的库,因为原理看起来不复杂,我想自己写试试看,这样也能不局限于MCU。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写的算法,普通IO+定时器做的,已经申请专利了,而且在我们产品上量产了。

楼主这个线太长了,线间 ...

英雄有没有用过软PCB贴膜来做触摸焊盘,贴在触摸面板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英雄有没有用过软PCB贴膜来做触摸焊盘,贴在触摸面板上?

不好,这个东西的关键点在“稳定”,软PCB的位置一变,杂散电容量就改变了,对你算**提出更高的要求。

你用个弹簧顶到面板上去就可以了啊。

确实与MCU无关,只要MCU处理速度不要太慢就行了。

网友E:
ti有现成的mcu io触摸方案,楼主可以参考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这个东西的关键点在“稳定”,软PCB的位置一变,杂散电容量就改变了,对你算**提出更高的要求。

...

我用3M粘在面板上。我看别人是那么搞。据说是没那么稳定。但是面板是弯曲的,你能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E:
ti有现成的mcu io触摸方案,楼主可以参考原理

原来您是版主。荣幸版主指点。我现在也在联系TI的代理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这个东西的关键点在“稳定”,软PCB的位置一变,杂散电容量就改变了,对你算**提出更高的要求。

...

两位版主大驾光临,寒舍蓬荜生辉。

网友D:
Holtek也有低成本触摸芯片,距离太远,可以把芯片做到面板上去。我是认为弹簧是连接电路板到面板最好的方案(前提是不要太远,2cm左右)

网友A:
根据我观察,如果设置为输入模式,并悬空,那摸那管脚就会有电平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