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款电源管理IC

楼主(2016-12-07):
求一款电源管理IC,求一款低功耗电源管理IC,LDO跟DC-DC都可以,技术参数要求如下:输入3.6V;输出2.8V;当输出端什么都不接处于空载状态时,该IC消耗电流为1uA。且该IC满载电流不能低于300mA,可在300mA左右浮动。 该IC需要一直处于工作状态,始能脚不能处于状关断状态,需要一直有2.8V输出。该IC本身属于低功耗IC,本身消耗的电流在1uA左右,我拿来做低功耗GPS定位系统的。

网友A:
楼主这要求可不低哈。
看下TPS62743是否合适,不过价格可是相当的贵!
如果200mA负载电流够用,还可以选SGM6031,也是1uA以内的静态功耗,这个就便宜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要求可不低哈。
看下TPS62743是否合适,不过价格可是相当的贵!
如果200mA负载电流够用,还可以选SGM ...

谢谢层主

网友B:
看下我们这个   Q  394233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