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define PA 0x10,0x12,0x13在运行时可以修改吗

楼主(2016-12-07):
想通过串口命令,中断方式,通过串口工具让其为#define PA 0x10,0x12,0x10  !!!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宏定义是不可以修改的,宏是为了编译过程使用的,编译后就没这些了

网友B:
不可以;
又不是变量;

网友C:
带#号开头的内容编译后都会消息,没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