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帮忙推荐一下适合的NMOS管。

楼主(2016-12-07):
各位,请帮忙介绍几款比较常用的,性价比高的N沟道MOS管给我,使用条件是:供电电压6V,最大工作电流是3A,用做通断开关作用,频率很低没有要求,最重要的一条是一定要是插件的,这条是客户特别说明的,我知道贴片的很多型号都适合,插件的型号要么是电流参数小了点,要么是电流很大,价格就贵很多了,希望有熟这方面元器件的朋友介绍几个适合我这个项目用的型号,谢谢了。

网友A:
醉翁之意不在酒
估计楼主是来推销他签名的生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醉翁之意不在酒
估计楼主是来推销他签名的生意。

非也非也,技术知识是无穷尽的,没有哪一个人所有的东西都精通的,都是一步步积累起来的,有不熟的或之前接触不多的东西,就要勇于向熟悉的朋友们多问多学啊,这也是技术论坛存在的一个价值所在啊。

网友B:
低压MOS管,插件的还真不好找。。。。

网友B:
除非需要散热的才做成插的,好装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压MOS管,插件的还真不好找。。。。

是的啊,有找了几种TO-92的,最大电流才2A,导通电阻也比较大,实际应用效果可能不太理想,但用TO-220封装的,性能是可以达到要求了,那价格要贵好几倍以上了,客户的批量还是比较大的,感觉就有点浪费成本了,现暂时给客户定用TO-92封装的应用测试看看效果先。

网友C:
我把sot23贴到小板子上留个3pin排针卖给你

网友D:
已知型号并联可以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把sot23贴到小板子上留个3pin排针卖给你

老哥稳。

网友F:
TO251的应该有不少,但没见有谁用过。
可以把TO252的两边两个脚拉直了,把中间的脚接一段。。。
电流必然是够了

网友G:
TO-92封装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把sot23贴到小板子上留个3pin排针卖给你

兄弟真会做生意啊,这样也给你想到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知型号并联可以不?

你的这个建议倒是还可以考虑考虑。

网友H:
TO-126类的封装呢?
记得有一种是TO-92的两倍高度的封装,不知道叫啥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H:
TO-126类的封装呢?
记得有一种是TO-92的两倍高度的封装,不知道叫啥名字

TO-126的网上查过,没发现哪家有做这个封装的MOS管啊,你可知道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H:
TO-126类的封装呢?
记得有一种是TO-92的两倍高度的封装,不知道叫啥名字

TO92L

网友H:
引用 楼主:
TO-126的网上查过,没发现哪家有做这个封装的MOS管啊,你可知道型号?

我去翻了一下,发现TO-126都是高压管,600V的

网友H:
TO-92 Long Body
一下子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