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25K22的AD转换……

楼主(2016-12-07):
电路是10K+10k(在常温下)的热敏电阻,返回的是ADRES寄存器的数据,在2.6V以下检测出来的数据都是好的,2.6V以上ADRES寄存器里的数据就开始乱了,,,,,,

网友A:
检查参考源电压

网友B:
感觉不太像是参考电压的问题,
如果是参考电压有问题,2.6V以下,数据应该也有问题。

从现象来看,我怀疑是AD的设置有问题,感觉像是采样时间不够,就是从AD启动采样到数据准备好的这个采样时间。
这个时间是可以配置的,你可以设置到最大试试。

2.6V以上,电压高些,采样时间要多些,而你的设置偏少,造成采样不充分。所以数据有问题。

以上是我的推断,请酌情参考。你说数据开始乱了, 但没有讲清楚怎么个乱法,所以无法确定。

网友C:
单片机AD口的数字输入没有关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AD口的数字输入没有关掉吧,

关掉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太像是参考电压的问题,
如果是参考电压有问题,2.6V以下,数据应该也有问题。

尝试了你的方法,把采样时间调到最大,但还是不行。数据在2.5V以上还是会乱。(ps:5V的参考电压,通过串口把'个''十''百'‘千’这四个数分别打印出来,在ADRES寄存器里得到的结果在510以下都是正确的,但超过510以后‘千’‘百’‘十’‘个’这四位数据都变成了和'ff'大小相当的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尝试了你的方法,把采样时间调到最大,但还是不行。数据在2.5V以上还是会乱。(ps:5V的参考电压,通过串 ...

程序问题?
你怎么串口怎么打印的?
贴出代码看看

楼主:
int convert()
{
        num++;
        int result;
        ADCON0bits.CHS=0x01;
        GO_DONE=1;
        while(GO_DONE==1);
//        result=ADRESH;
//        result= (result<<8)|ADRESL;
//        return (result>>6);
        return ADRES>>6;
}

while(1)
        {
                aver=convert();
                //shownum(aver,aver);
                if(num==20)
                {
                        num=0;
                        TXREG=(aver/1000);
                        while(TRMT1==0);
                        TXREG=(aver/100%10);
                        while(TRMT1==0);
                        TXREG=(aver/10%10);
                        while(TRMT1==0);
                        TXREG=(aver%10);
                        while(TRMT1==0);
                        TXREG='\n';
                        while(TRMT1==0);
                }
                delay_ms(1000);
        }
在int convert()函数里,被隐掉的那几行代码那样写不行吗????

楼主:
int convert()
{
        int result;
        ADCON0bits.CHS=0x01;
        GO_DONE=1;
        while(GO_DONE==1);
//        result=ADRESH;
//        result= (result<<8)|ADRESL;
//        return (result>>6);
        return ADRES>>6;
}

while(1)
        {
                aver=convert();
                //shownum(aver,aver);
                if(num==20)
                {
                        num=0;
                        TXREG=(aver/1000);
                        while(TRMT1==0);
                        TXREG=(aver/100%10);
                        while(TRMT1==0);
                        TXREG=(aver/10%10);
                        while(TRMT1==0);
                        TXREG=(aver%10);
                        while(TRMT1==0);
                        TXREG='\n';
                        while(TRMT1==0);
                }
                delay_ms(1000);
        }
在int convert()函数里,被引掉的那几行代码那样写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问题?
你怎么串口怎么打印的?
贴出代码看看

贴出来了,问题是解决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那样写不行????

网友B:
你将result的数据类型改成unsigned int试试

网友D:
能分享一下怎么解决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将result的数据类型改成unsigned int试试

懂了……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分享一下怎么解决的吗

int类型解析格式问题。。。。int类型占4个字节也就是32位,最大可以赋值为:2147483647。也就是0x7fffffff。在ADRESH里的数据赋值给result(int类型,不是unsigned int)然后左移8位,则ADRESH里的数据必须小于0xff,否则高位置1,就被解析成负数了。。。。。解决方法就是把定义一个无符号int 类型的变量保存这个数据。。。。。

楼主:
引用 楼主:
int类型解析格式问题。。。。int类型占4个字节也就是32位,最大可以赋值为:2147483647。也就是0x7ffffff ...

定义成 long类型 这样就不会溢出,PICC18编译器编译int类型的数据分配两个两个字节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