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捕获模式问题

楼主(2016-12-07):
STM8, TI, TE, SCR, ps
用STM8S105来测试脉冲宽度,TIM1_CH1脚,程序如下 :
  TIM1_CCMR1 |= 0x31;    //翻转。当TIM1_CCR1=TIM1_CNT时,翻转OC1REF的电平。CC1通道被配置为输入,IC1映射在TI1FP1上;
  TIM1_PSCRH = 0;       //预分频器高8位
  TIM1_PSCRL = 0;
  TIM1_SMCR |= 0x54;     // 滤波后的定时器输入1(TI1FP1) 复位模式 – 在选中的触发输入(TRGI)的上升沿时重新初始化计数器,并且产生一个更新寄存器的信号。
  TIM1_CCER1 |= 0x01;   //捕获使能。
  TIM1_CR1 |= 0x01;     //开始计数

  if( TIM1_SR1_CC1IF == 1 )
  {
   TIM1_SR1_CC1IF=0;
   temp = TIM1_CCR1H;
   temp = ( tempt << 8) + TIM1_CCR1L;
  }

如果TIM1_CCR1H,TIM1_CCR1L数据没读出来前,又发生捕获完成时,这时读取的TIM1_CCR1H,TIM1_CCR1L是哪个的时间值???

网友A:
不会那么快吧,有个最小周期限制的,超过了就不行, 况且触发了中断后,一般要清理中断标志,然后读,这过程本来就很快,只要周期不是太小就没事。你也可以 先别清理中断标志,先读数据,最后清理退出,这样就不会有连续捕获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那么快吧,有个最小周期限制的,超过了就不行, 况且触发了中断后,一般要清理中断标志,然后读,这过 ...

兄弟,我说假设,因为我是用查询方式的,没有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