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LINK-PRO仿真N76E003

楼主(2016-12-07):
NU-LINK-PRO能不能仿真N76E003系列,我这边可以进入仿真界面,可程序都是乱跳的

网友A:
应该51内核单片机是不能仿真的。

网友B:
没有用过NU-LINK-PRO仿真,我用的 NU-LINK仿真N76E003一切正常!

网友C:
这个说明里面有没有说可以仿真?51单片机没用过这些功能。

网友D:
Nu-link-pro 可以啊,版本號對不? 8051 driver裝了不?不能用nulink keil driver,要用8051 keil driver, 沒裝的去置頂帖找最新的安裝包,V2.0的

网友E:
STM32的icecut版主说,单片机是不能仿真的。

网友D:
都啥年代了,新唐1T 的8051单片机,都能直接芯片上面仿真单步跑,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都啥年代了,新唐1T 的8051单片机,都能直接芯片上面仿真单步跑,试试就知道了 ...

单步仿真N76E003

单步仿真N76E003

单步仿真N76E003

网友A:
可以通过寄存器窗口查看寄存器的变化。

网友A:
这种仿真跟那个Debug应该是不同的。这个没有连接编程器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F:
什么都不用就可以直接软件仿真的,可以观察寄存器变量。

网友G(2017-02-15):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过NU-LINK-PRO仿真,我用的 NU-LINK仿真N76E003一切正常!

请问如何设置,我仿真的时候进去了仿真界面但是无法控制003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请问如何设置,我仿真的时候进去了仿真界面但是无法控制003

具体是什么现象,可以详细介绍一下吗?

网友H:
能下载程序就行了,直接看运行的结果

网友I:
感谢各位原来打算去买个专用的调试器 现在看来不需要啦

网友G:
引用 网友G:
请问如何设置,我仿真的时候进去了仿真界面但是无法控制003

已经搞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感谢各位原来打算去买个专用的调试器 现在看来不需要啦

是可以了,只是我设置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是可以了,只是我设置不对

怎么设置的,一直不知道51还可以仿真。

网友I:
固件要和keilc51的驱动一致.  可惜003上没有pinview功能. 相比仿真M0 弱了许多.

网友G(2017-03-22):
引用 网友I:
固件要和keilc51的驱动一致.  可惜003上没有pinview功能. 相比仿真M0 弱了许多.

是的

网友J:
Nu-link-pro 是不可以仿真的,仿真的时候 值都会不对,实测用Nu-link-me 可以用

网友K(2017-07-04):
楼主你好!我用N76E003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就是软件仿真正常,硬件仿真就乱跳,仿真器是用的NU-link-vt。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L:
没仿真过,直接跑了看结果了。

网友M(2021-08-11):
超过2K无法打断点   有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