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大侠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图模拟部分有问题吗?

楼主(2016-12-07):
这是我自己弄的一个时钟电路,没成功,请大侠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图 模拟部分有问题吗?电压是5V 2A

网友A:
数码管也可以自己搭么?

网友A:
大管子和小管子电流一样,可能亮度会不好。

楼主:
右边是买的1.2寸左右的成品数码管,左边四个大数码管我自己做的,大概4寸左右,因为市场上的超大数码管价格太贵了,我打算也DIY一把。在PCB板上布成数码的形状,再每个笔画用两个LED发光二极管点亮,用1.5厘米厚的PVC板搂空成数码的形状盖在上面(机器雕的,很精致,每个笔画都是独立空位,不会串光),再用几层有一定厚度的透明膜打印成面板盖上去,就和买的几乎没有差别。而且想要什么字,或者把字做成什么样都可以。这种做法无论多大的数码管都可以自己做,甚至1米以上的都可以做。

楼主:
成品数码管和那些由LED拼成的数码都是通过贴片三级管S8550驱动的,据查资料这种三极管能驱动1A以上的大电流,不存在瓶颈,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亮度差异,如果确实存在,再调整放大电阻应该可以齐平吧?因为我不太懂模拟电路,不了解TM1640数码管驱动芯片要怎么驱动超大数码。

网友B:
原理图比较乱建议每一组线路分开放置网络标号比较精简明了

网友C:
驱动方式没啥问题

网友D:
你说的没有成功是什么意思?软件不会写?还是LED不亮?

楼主:
这张图我之前用的是网络标号的方式画的,不知什么问题,通不过AD检查,后来改直接连线就没有问题了。
软件还没写完,只是把测试的程序烧进去了。想先检查电路方面。

楼主:
我把做的板放上来看看吧,只是有些丑陋,不好意思拿出来。电路我用万用表仔细检察过,没有短路和开路的地方。用摄子短接数码管脚,都能正常亮。

网友D:
嗯,板子做的不错,夸奖一下。
不过这种没有阻焊层的裸双面板,很容易短路。
还有,你的大个的LED,两个LED应该串联,并联容易亮度不均的。如果真要并联,每个上面加一个几欧的电阻做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