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的参考电压一定要小于供电电压吗?

楼主(2016-12-07):
DAC的参考电压一定要小于供电电压吗?

网友A:
DAC需要参考电压吗?

DAC 我再使用的时候 一般都没有用到vref!

网友B:
不一定吧

网友C:
不一定,参考电压可以大于供电电压,但是一定不能大于最大电源电压

网友D:
一般来说,都会小于供电电压的。

网友E:
可以小于等于,但是肯定不可以大于的。

网友F:
提另一个问题,输出可以大于参考电压吗

网友G:
可以等于!!!

网友H:
最大就是参考电压呀,dac的原理本来就是这样,想要更大就在dac的输出端加运放

网友I:
输出范围在0到参考电压之间,数据手册有写

网友J:
有个问题,为什么我的DAC最大无法输出到供电电压呢,参考电压就是供电电压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有个问题,为什么我的DAC最大无法输出到供电电压呢,参考电压就是供电电压 ...

这就涉及到轨到轨的问题了,不是轨到轨的DAC,是达不到最大供电电压的输出的

网友L(2018-05-05):
引用 网友K:
这就涉及到轨到轨的问题了,不是轨到轨的DAC,是达不到最大供电电压的输出的 ...

请问 轨至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