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的RTC如何把CPU从停止模式唤醒?

楼主(2016-12-07):
首先想问一下,RTC有几种方式可以把cpu从停止模式唤醒?
有些资料中写“如果RTC 时钟源为LSE 或LSI,RTC 将保持运行状态。RTC 报警, RTC 侵入事件, RTC 时
间戳事件和RTC 唤醒事件使设备退出停止模式。”
那么我想问一下,RTC时间戳事件和RTC唤醒事件有什么区别?

我现在的CPU是会进入低功耗也就是停止模式,但是我又要加入看门狗来防止程序跑飞。我现在是可以使用IWDG看门狗来定时喂狗,但是一旦进入低功耗,就没法喂狗了,所以我想在进入低功耗(停止)模式时,定时唤醒CPU来喂一次狗。我现在的独立看门狗是设置为2秒钟(当然,这个时间可以随意调整),我希望通过RTC在1秒钟左右出一次低功耗模式喂狗,喂完狗进行进入低功耗即可。是否可以用RTC唤醒事件即可呢?

但是RTC唤醒事件的设置部分,总是搞不太清楚,如何初始化?找了很多资料,都不太清楚。
希望有做过这块的朋友可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应该有个时钟中断就行了吧,定时触发中断。

网友B:
RTC有一个两种中断,一个是定时器中断,一个是alarm 用alarm试试

网友C:
时钟中断应该就可以

楼主:
在cpu进入停止模式时,貌似时钟中断不行吧。

楼主:
我看很多资料都写了RTC_IRQHandler和RTCAlarm_IRQHandler,但是STM32F0没有RTCAlarm_IRQHandler吧。
但是STM32F0又有RTC ALARM中断,那么是也进入RTC_IRQHandler咯?
到底是用RTC WAKEUP还是ALARM中断?
现在完全搞晕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很多资料都写了RTC_IRQHandler和RTCAlarm_IRQHandler,但是STM32F0没有RTCAlarm_IRQHandler吧。
但是ST ...

你需要的就是闹钟中断,进STOP的时后打开闹钟,确定退出STOP关闹钟,否则每次闹钟来了喂狗后继续STOP

网友E(2017-06-08):
想问一下楼主,你这个RTC唤醒搞定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