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5f104w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2016-12-08):
各位坛友,小弟今天遇到一个奇怪问题,刚买的15f104w到货了。想下载程序玩玩,无奈老是卡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先点下载再上电),硬件电路是5V的vcc接2脚,gnd接4脚,rx与tx接5、6脚,换过89c52rc,也是卡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说明单片机没问题,换过tx与rx,也是不行,用以前的stc-isp-4.80可以下载89c52,可是4.8不支持15f104w,现在从官网下载的stc-isp-15xx-v6.85p就不行,各位坛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求帮助。

网友A:
下载89C52都不行说明跟下载电路有关系

网友B:
请参考STC规格书里的下载电路。
有人用USB转TTL串口直接接到单片机的P3.0 P3.1,造成倒灌电流,单片机不能完全断电。
LZ你接着下载线,关单片机电源,测量单片机电源脚看是否有电,超过0.5V可能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89C52都不行说明跟下载电路有关系

同样的电路4.8可以下载,只是4.8没有15系列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参考STC规格书里的下载电路。
有人用USB转TTL串口直接接到单片机的P3.0 P3.1,造成倒灌电流,单片机不能 ...

电压很低,只有0.2左右啊,而且下载器也串接了电阻和隔离二极管。

网友C:
估计还是串口电路不良造成的,参看:http://qa.stcisp.com ...

网友D(2018-05-17):
我也碰到过,把vcc和gnd加一个小电容搞定,电源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