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X调试的问题

楼主:
我在MPLABX下写了一个程序,编译成功了。
我想调试一下,可是出现错误如下:
The program file could not be loaded: The Extended CPU Mode configuration bit is enabled, but the program was not built using extended CPU instructions.

可是在配置位里我已经把扩展指令配置位禁止了。
请问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2016-12-08):
右击项目选择属性,在编译器 还是链接器 的一些参数设置框 有关于Extended instructions Mode的勾选栏,勾选 / 取消勾选  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击项目选择属性,在编译器 还是链接器 的一些参数设置框 有关于Extended instructions Mode的勾选栏,勾 ...

谢谢,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