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关于鸿翔dsp下载程序

楼主(2016-12-08):
我在使用鸿翔的开发板,按照提供的下载程序的flashburn操作,为什么一直不成功呢?我是用的是ccs5.5?

使用方法
        首先用DEC5509_flash.pof更新CPLD;
        用CCS5000建立自己的工程,编译、生成OUT 和MAP文件;
        将生成的文件名改成USER_OUT.OUT 及 USER_OUT.MAP;
        将上述文件COPY到HEX5509A目录
        运行 FLASH5509BGA.BAT ,自动将OUT文件生成USER_OUT.DAT文件

        打开FLASH5509BGA工程,载入程序 Flash5509bga.out
        运行到断点处,点击菜单 “File” -> "Data" -> "Load"
        选择USER_OUT.DAT文件,确定即可
        全速运行程序,结束。
        最后设置开发板跳线,如Table3-3,启动开发板,即可从flash启动了。

网友A:
应该有打印输出是否烧写成功啊
最好看看  如果烧写成功了    读memory
读出flash中的数  和你的.dat里的对比一下  如果一样  说明成功了

网友A:
确定成功后  如果还是无法启动执行
就看看你的复位   boot等是否设置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成功后  如果还是无法启动执行
就看看你的复位   boot等是否设置合理

你好,烧写程序已经显示成功,对比存储空间内的程序与.dat文件对比,结果是一致的,设置引脚引导程序,但是一直无现象,如果是在线仿真的话,开发板时有现象的。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使用的两块开发板,问题都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烧写程序已经显示成功,对比存储空间内的程序与.dat文件对比,结果是一致的,设置引脚引导程序,但 ...

想看看你的上电复位怎么设计的
应该是没有从flash boot起来
还有boot选择引脚上下拉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7-05-04):
引用 网友A:
想看看你的上电复位怎么设计的
应该是没有从flash boot起来
还有boot选择引脚上下拉是否有问题 ...

终于开始真正的使用这个芯片。现在还是无法下载。使用ccs4.2,xds100v2仿真器,开发板提供的烧写例程flashburn。对比memory中的数据和.dat文件是一致的。cpld已经更新,断电设置引脚引导。通电依旧没有现象,很奇怪哪出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开始真正的使用这个芯片。现在还是无法下载。使用ccs4.2,xds100v2仿真器,开发板提供的烧写例程flas ...

这个你就得再找找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