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 解决SI4438收发不定长数据包

楼主(2016-12-08):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使用网上的代码,不理解时,改变功能较难。我们是自己写底层代码,

网友B:
设置一个包长字节,比如在第3个字节,收到这个之后就知道后面还有多少个字节了

网友C:
看我链接里的视频教程(现在应该还是免费观看的),再看不懂的找我,有偿指导。soundman@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