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关于不同功率天线问题

楼主(2016-12-08):
刚接触高频,有个天线的问题不明白, 一个产品如果RF 的PA 输出是10mW 用一种天线, 假设改pa 输出为1000mW,那还是用这个天线么? 如果不是,那天线有什么区别,该考虑什么参数?

楼主:
做过一个测试, 一个PCB 天线一个铜管天线, 当PA输入到天线是4dbm的时候, 两个设备通讯距离相差不大,改变PA 输出到 17dbm 的时候, 同样用这2个天线, 铜管天线工作距离明显比PCB 天线距离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