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M射频发生芯片/电路

楼主(2016-12-08):
大家好,小弟现在要用100M左右的射频信号进行物体的厚度测试,主要是检测射频信号通过物体前后的衰减性得到物体的厚度。请问大家100M的射频信号要如何产生,是否有相关的射频芯片,或者还是要自搭电路。多谢!

网友:
市场上有100MHz的有源晶振啊
用 100MHz的有源晶振 作为关键字 ,可以找到的

网友:
你把他买回来,一通电,就能够产生100MHz的信号了。

楼主:
那我用有源晶振再连上天线,就可以产生特定频率的电磁波么

网友:
那么当然可以啊。
电流有变化,就有电磁波。

楼主:
版主,再请教一下。若是电路设计为这样:有源晶振+传输线+天线,那么这里面的阻抗匹配要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