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电源模块的降额使用

楼主(2016-12-08):
对于一个硬件工程师,降额使用是必不可少的过程,很多工程师更是大幅度的降额使用,来制造更多的设计余量,熟不知也可能因为降额过度带来风险。简单分享如下:
1、首先对于大部分的电源模块而言,最佳的降额范围是30-80%,并不是盲目的降额越多越好。
2、如果设备允许的话,电源的工作电流最好测试一下,而不是单纯的只通过估算获得,因为很多芯片厂家的工作电流现在都留有很多的余量,有的芯片的实际工作电流甚至比规格上的小5-10倍,这些指标很容易带来误解。
3、最后就要说一说为什么不是降额越多越好了。现有的稳压电源,大都是要求在0-100%的范围内都能够稳定输出,这个跨度对于控制芯片实际上要求是很苛刻的,因此如果降额过多接近边缘值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芯片的工作模式也是非常边缘化的,极其容易受到干扰,出现系统不匹配等等问题。
  同时降额越多温升越低这一结论也并不是对每一中电源模块适用的,很多电源模块在轻负载的时候效率反而会更低,损耗具体是否会变的更大,要实际的计算来决定。

网友A:
降额不是可以提高产品的可靠性吗?

网友A:
常规的电源降额选型方法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降额不是可以提高产品的可靠性吗?

确实降额可以提高稳定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常规的电源降额选型方法有吗?

一是根据使用功率和封装形式选择,如果在体积(封装形式)一定的条件下,实际使用功率已经接近额定功率,那么模块标称的温度范围就必须严格满足实际需要甚至略有裕量。
另一种是比较便捷有效的挑选方式:从温度范围出发,结合使用功率进行综合比较,可以帮助工程师快速找到比较合适的电源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降额不是可以提高产品的可靠性吗?

这个可以提高可靠性。

网友C:
电压不都是降低额使用的吧。

网友D:
有时候 轻载的话 对电源模块本身也不是特别好。

网友D:
甚至 如果有些情况下 电源输出端 要并联一个合适的功率电阻,已提高负载。

以前我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我是通过淘宝一个卖家 得到的这样的答复。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甚至 如果有些情况下 电源输出端 要并联一个合适的功率电阻,已提高负载。

以前我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因为多路的输出,要平衡,这点和lambda小电源性能差别太大了

网友D:
lambda小电源?

这个是一个品牌名称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ambda小电源?

这个是一个品牌名称吗?

TDK-LAMBDA

网友D:
TDK-LAMBDA

好的 学习了!

只知道TDK的很厉害 医疗、轨道方面

网友F:
一般都不会达到电源的功率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降额不是可以提高产品的可靠性吗?

降额确实保证了电源的寿命

网友G:
电源选择都是选择功率低的。

网友G:
降额确实带来的好处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