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充电五分钟,搬砖俩小时】stlink v2跟v2-1硬件上有什么区...

楼主(2016-12-08):
stlink v2跟v2-1硬件上有什么区别?

“硬件上,USB的上拉电阻多了一个三极管,用IO控制基极,程序运行控制IO通断三极管,实现模拟拔插设备,从而枚举三次,三个设备”
“基极本身有两个分压电阻,保证上点的时候三极管导通”

见下图:

纯搬运。
我每天都会匿在群里看大神聊天给自己充点电。

楼主:
被你发现了

网友A:
那个设计属于脱裤子放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设计属于脱裤子放屁

怎么讲~

网友A:
不就是用一个I/O口控制R9上面是否接通3.3V吗?为什么不直接用I/O口接到R9,非要接一个三极管,这不就是脱裤子放屁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用一个I/O口控制R9上面是否接通3.3V吗?为什么不直接用I/O口接到R9,非要接一个三极管,这不就是脱 ...

上电时IO处于不确定状态,这时候怎么办,,这就是为什么要有这两个电阻

三极管也有隔离作用,保护MCU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电时IO处于不确定状态,这时候怎么办,,这就是为什么要有这两个电阻

三极管也有隔离作用,保护MCU ...

有钱就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