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IM800为啥到了国外就悲剧了?

楼主(2016-12-08):
  我用SIM800四频模块制作了一个只发字母和数字的短信样品,在国内测试一切正常。但是,到了国外墨尔本,悉尼测试时,却不能连接当地的网络。为了排除网络的频率等原因,又换了几个区域测试,仍然不能连接当地的网络。我分析有可能的原因如下:
  1、SIM800虽然四频,但是,与当地频率不匹配。
  2、真货具备与国外网络“握手”的软件程序,而我在淘宝上是否采购到了没有“握手”程序的假货?
  3、我采用的SIM卡座是6脚的大卡通用座,与国外测试者发过来的SIM卡图片好像是一致的。是否国外的SIM卡与我采用的SIM卡座之间出现了不一致的问题?

希望各位大神给予指点。

楼主:
发重了,非常抱歉

网友A:
国内和国外的短信中心号和网络接入点设置不一样,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和国外的短信中心号和网络接入点设置不一样,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原因。 ...

模块启动后,连网络都没有链接上,好像还谈不上与短信中心号和网络接入点设置的问题吧?
从国内的手机到他们那里,不用重新设置短信中心号码也能发短信的情况说:好像与设置短信中心号码无关。

网友A:
跟手机卡有关的,如果你是用国内的手机卡带过去的,要开通国际漫游功能才能连网。如果是插国外手机卡测试就要重新设置短信中心号和网络接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手机卡有关的,如果你是用国内的手机卡带过去的,要开通国际漫游功能才能连网。如果是插国外手机卡测试就 ...

是国外的手机卡。据他们说:把手机卡放到他们当地的手机里是能用的——这说明是已经设置好了吧。
在不能连接网络的情况下,只能把手机卡安装到他们的手机上“重新设置短信中心号和网络接入点”了吧。

网友A:
那些设置不是保存在手机sim卡里的,是保存在SIM800的,你拿手机设置没用,手机上设置只保存在手机里

网友B:
1.检查CREG返回
2. 检查APN设置
必要时联系SIM800供货商解决

先前使用一款3G模块, 国内OK到了国外就是连不上网络, 检查确认已经注册APN也设置正确.
最后联系原厂, 让我们抓日志. 发现是3G模块的bug. 更新3G模块固件后解决.

网友B:
https://apn-australia.gishan.net/这个网页可以查APN配置

网友C:
最好去问一下simcom的技术支持。

网友D:
和运营商设置有关了

网友E:
你程序不对吧,你拨号认证不对,,同样的事情在国内很多设备也出现过,楼主没有遇到罢了,,比如户户通的激活认证需要GPRS联网,如果插中移动46004的物联网卡,通常就会卡在搜索信号的阶段,并不是设备没有注册单g网,而是卡在了建立GPRS数据那,,终端通过IMSI选择合适的APN,你用未知开头的IMSI,就尿了

网友E:
我第一次测试中移动物联网卡,插到设备上不正常,插到手机上,APN空白,查看IMSI为46004开头为测试用的,手动添加APN上网就正常了,APN与IMSI匹配数据之前在山寨手机上很容易就查的到,现在安卓手机可能要打开某个配置文件能看到,苹果是 更新运营商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设置不是保存在手机sim卡里的,是保存在SIM800的,你拿手机设置没用,手机上设置只保存在手机里 ...

我的程序设计如下:
  1、拉低SIM800模块的启动口1秒使之启动;
  2、模块启动后,为了避开与模块启动后的回显冲突,我延时几秒按手册指示发AT指令做法,以9600波特率发AT指令使之与模块波特率同步。收到“OK”的回显后,紧接着发AT+IPR=9600指令固定模块波特率——此时,模块还没有连接GSM网络OK的回显。因地区和网络不同,从模块启动到连接GSM网络成功的时间也不同,大概在10之20多秒之间的时间吧。
  3、模块与GSM网络连接成功既收到OK的回显后,我再对模块进行包括有AT+CSCS="GSM"等初始化的其它设置。
  从我以上程序的设置来说:我不知道还缺少哪个设置造成不能连接GSM网络既我说的“找不到网络”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检查CREG返回
2. 检查APN设置
必要时联系SIM800供货商解决

遇到您提及的“CREG”和“APN”这两个词后,我就变成小白了。所以,只能求助百度。百度的结果使我感觉:因为我主贴只用了“网络”两个字而没有用“GSM网络”来提问题,所以,造成误解了吧?但是,在俺小白的眼里:能做这种指点的人,也属于大神级别,谢谢是必须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apn-australia.gishan.net/这个网页可以查APN配置

感谢您的提示,按照你的提示我去补课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去问一下simcom的技术支持。

因为只是一只样品,所以,我是在淘宝买得。
遇到问题后,先后给厂家济南和北京的两家代理电话咨询。结果是:他们都以不是在他们那里买的货,所以,他们不知道模块“批次”为理由,回答不了问题——希望大家能参考我的这个教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运营商设置有关了

同意您这个判断,如果直接能与运营商联系的话,问题就好解决了。
但是,能联系到运营商就不仅是个技术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程序不对吧,你拨号认证不对,,同样的事情在国内很多设备也出现过,楼主没有遇到罢了,,比如户户通的激 ...

百度您提及的“IMSI”后,我认为从“IMSI”入手,很可能就能解决我遇到的问题了。我得赶快去恶补“IMSI”这个课去,遇到问题我还会来请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第一次测试中移动物联网卡,插到设备上不正常,插到手机上,APN空白,查看IMSI为46004开头为测试用的,手 ...

您的这些文字对我来说只能是懵懂。正因为是懵懂,所以,才出现了我遇到的问题——惭愧......

网友A:
你是通过什么依据判断网络没连上的?有没可能是你程序错过了成功标志?
还有SIM卡注意要GSM的,不能用cdma的

网友F:
好多东西到了国外就换了天,还好我的红外学习模块到澳大利亚可以适应下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只是一只样品,所以,我是在淘宝买得。
遇到问题后,先后给厂家济南和北京的两家代理电话咨询。结果 ...

这个你应该问生产厂家Simcom,中间销售商不大可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通过什么依据判断网络没连上的?有没可能是你程序错过了成功标志?
还有SIM卡注意要GSM的,不能用cdma ...

模块有一个是否连接网络的引脚,我在这个引脚连接了一个发光二极管。按手册说明:没有连接网络,发光管频繁闪亮。连接网络后是每隔3秒闪亮一次。如果错过连接成功的标志,程序不能向下执行,但是,不影响这个发光管每隔3秒闪亮一次。

您提醒的这个是否是GSM卡的问题需要与测试方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多东西到了国外就换了天,还好我的红外学习模块到澳大利亚可以适应下来 ...

在国内我遇到过产品到新疆不能收发短信的情况,百度“新疆不能收发短信”可看到有关信息。
所以,我最担心的问题是国外短信中心收发短信的格式是否与国内一致?还真没有想到会出现找不到GSM网络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应该问生产厂家Simcom,中间销售商不大可能知道。

销售商给了我邮箱地址,让我把遇到的问题投到他们的邮箱里。电话里他们的技术人员帮助分析的原因其中说我的天线也可能存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设置不是保存在手机sim卡里的,是保存在SIM800的,你拿手机设置没用,手机上设置只保存在手机里 ...

上互联网的那些设置是设置在手机上的。但是,短信中心号码应该是设置在SIM卡里的。所以,国内同类产品的说明书有的就有要求用户把SIM卡放到手机上设置一下的说明。至于新买来的SIM卡无需设置短信中心号码的原因,是因为你在那个城市买的卡,卡里就事先设置好当地的短信中心号码了。所以,我发短信的程序是:先执行一条读SIM卡短信中心号码的指令后,再按读出来的号码发短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应该问生产厂家Simcom,中间销售商不大可能知道。

从销售商首先向使用者了解“是哪个批次的模块”来分析:批次不同,使用的国家和地区也不同。其原因大概是少数国家和地区的频段,未必就是他们通常设定的四个频段上吧?我认为:他们之所以遇到不能找到网络的问题后,首先了解“批次”的原因,就是因为“批次”不同频段也就不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销售商首先向使用者了解“是哪个批次的模块”来分析:批次不同,使用的国家和地区也不同。其原因大概是 ...

别猜了,那没有意义。不同批次下,产品固件甚至硬件会有升级或改变,这也属正常现象。正是因此,直接咨询生产商更容易得到关键信息,国内的销售商尤其是小的终端销售商有几个会养专业能力足够的技术人员?俺是从未指望过他们,都是遇到问题直接找厂家,哪怕对方是跨国集团。事实上,越大、越正规的公司反而越容易沟通。

楼主:
我是在淘宝买的一只模块,做出样品后发给北京一家外贸公司的,由他们发给老外的。昨天,他们说让老外打开样品外壳看看批次再说。让他们直接到北京的厂家代理处去拿货,并嘱咐他们一定向代理说明是在悉尼和墨尔本用。再做一个把AT+CSCS="GSM"的指令放到连接网络前的样品给老外发过去测试一次的办法比较简单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猜了,那没有意义。不同批次下,产品固件甚至硬件会有升级或改变,这也属正常现象。正是因此,直接咨询 ...

对,不猜了。
两次给他们打电话,他们首先问批次和在哪里拿的货,然后就数落我一通使我感到不舒服

网友G:
很多水货机到国内就变砖,查下水货机如何国内联网,看下原因

网友H:
12月1日,澳大利亚电信(Telstra)正式关闭了有20多年历史的2G网络,并敦促仍在使用2G设备的客户升级至新终端设备。

澳大利亚电信向现有的2G用户发出警告称,所有与其2G网络连接的生命攸关的设备,如健康监视器、火灾和安全警报器,将不再工作,这些用户应立即联系其供应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对,不猜了。
两次给他们打电话,他们首先问批次和在哪里拿的货,然后就数落我一通使我感到不舒服 ...

估计做sim800的人早就离职了,现在那边做模块的水平下降很多,我就是从simcom出来的

网友J(2018-12-05):
simcom技术问题请联系我,原厂工程师!

楼主(2020-01-01):
引用 网友J:
simcom技术问题请联系我,原厂工程师!

这个产品我已经在淘宝上下架了。下架后,就没有再到这个论坛来,去忙别的事情了。迟复为歉。
回想起来;我猜测的原因是:我在淘宝上买的SIM800C,虽然是四频,但,模块内缺少悉尼和墨尔本运营商的注册表的原因。

楼主(2020-06-01):
引用 网友C:
别猜了,那没有意义。不同批次下,产品固件甚至硬件会有升级或改变,这也属正常现象。正是因此,直接咨询 ...

几年后,再看春阳斑竹两次指点,更觉斑竹的预测性接近问题的实质了。
问题的实质可以从如下图片得到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