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电位器分压后电压会下降

楼主(2016-12-08):
各位大神。请教下:电阻分压之后的电压会变,就是电压会下降,大概300uV。这个问题有谁可以指点下吗?正负电源是稳定的。中间接两个电阻一个电位器

网友A:
看你用多大的电阻分压,是2只1Ω分压,可让电源压趴下.哈哈,电源是有内阻的,吃到负载后会产生内压降,也就是你看到的300uv.

网友B:
加大分压电阻和电位器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