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又来讨教漏电问题了,请前辈赐教,万分感谢

楼主(2016-12-08):
小弟要做一个简单的漏单保护器用于毕业设计,现在有两种思路一种是用小的采样电阻,把漏电互感器的二次侧电流采样成电压用LM324半波放大送入单片机(单片机是设计要求)。另一种思路是用一个够大的采样电阻采样整流后直接送入单片机。请问那种方案好,另外两种方案的采样电阻有什么要求,小弟查到资料是第一种要精密的电阻,第二种普通电阻就行.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电阻能多大,要看互感器手册的,不是自己想多大就多大。

网友B:
用放大器。二次侧电流转换成电压和整定值比较,还是简单一些,功能相对也简单一些,用采样电阻,要计算三相电压,求差值,算法多,但是实现的功能多一些。

网友C:
先仔细看你所用的漏电电流互感器手册,一般是要加补偿电容和并一个电阻的,于是电容两段自然有电压,根据手册给出或测试得到的电压,该放大则放大,该分压则分压,然后跟一个门限电平比较,过限则输出反转,然后引发MCU的中断,剩下该做什么做什么。具体电路及原理可以参考常规漏电保护器,即那种用漏电电流互感器驱动可控硅脱扣的那种。运放的选择主要根据互感器的输出电压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