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
[STM32F1] STM32芯片导致的还是C语言导致的这个灵异事件,求大神解释!

楼主(2016-12-08):
请教大家一个语法方面的问题

u16 result, counter;
u8 str[5] = {0x00, 0x11, 0x22, 0x33, 0x44};

counter = 1;
result = ((u16)str[counter ++] << 8) | str[counter ++];

计算完成以后result的值是多少呢?

按道理来说是0x1122,但是在stm32上仿真出来后,结果是0x2211,高低字节调了个个儿!
但是如果用
result=(u16)str[1]<<8|str[2];
或者用
result = (u16)str[counter ++] << 8;
result |= str[counter ++];
分步计算,得到的值是0x1122。求大神指点迷津orz!!

网友A:
result = ((u16)str[counter ++] << 8) | str[counter ++];
感觉这一句是从右往左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sult = ((u16)str[counter ++]

为啥呢

网友A:
可能跟C语言计算的优先级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跟C语言计算的优先级有关。

可能真的和优先级有关,在[] | ()比较的时候,[]优先级高,先算的后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跟C语言计算的优先级有关。

那如何实现想要的功能呢?!求大神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仿真的结果不是 0x1111

仿真结果不是0x1111,刚才把计算式改了,
result = ((u16)str[counter ++] << 8) | (str[counter ++]);
结果还是0x2211,感觉还有其他的问题。

网友C:
C 语言标准:
Except where noted, the order of evaluation of operands of individual operators and sub-expressions of individual expressions, and the order in which side effects take place, is unspecified.
除非另有说明,各个的操作符的操作数和各个表达式的子表达式求值的顺序和副作用发生的顺序是未指定的。

具体到你的表达式:((u16)str[counter ++] << 8) | str[counter ++];
你不能假设 | 两边的子表达式哪个先哪个后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C 语言标准:
Except where noted, the order of evaluation of operands of individual operators and su ...

但是我刚才将表达式改为
result = (str[counter ++]) | (str[counter ++] << 8);
出来的结果还是0x2211,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

网友D:
谭浩强:不要写那种自己不知道计算机会如何执行的代码。

拆成几行写,不代表写得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谭浩强:不要写那种自己不知道计算机会如何执行的代码。

拆成几行写,不代表写得笨。 ...

但是。。。拆开看起来不爽。。。

网友E:
result = ((u16)str[counter +1] << 8) | (str[counter +2]);
这样试下

网友F:
8楼和10楼两位版主说的在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何实现想要的功能呢?!求大神解答!!

你为什么非要用++呢?直接给出下标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result = ((u16)str[counter +1]

还是0x2211

//上面结果写错了,不是0x2211

是0x2233,不好意思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非要用++呢?直接给出下标不行吗?

原型是modbus通讯里面的一个操作,得到数组以后从里面取值呢,直接写下标要写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型是modbus通讯里面的一个操作,得到数组以后从里面取值呢,直接写下标要写很多。。 ...

你还是分开写吧,如果存储空间够的话,没有必要那么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分开写吧,如果存储空间够的话,没有必要那么纠结。

不要。。。

楼主:
再贴一段keil5的汇编代码,请能看懂的大神解释一下orz!
   333:                                         ConfigDeviceRAM.Sort.limit_OA_VA = (usart_receive_temp[modbus_rx_num ++] << 8) | (usart_receive_temp[modbus_rx_num ++]);
   334:                                 }
0x080014C8 48C2      LDR      r0,[pc,#776]  ; @0x080017D4
0x080014CA 7801      LDRB     r1,[r0,#0x00]
0x080014CC 7800      LDRB     r0,[r0,#0x00]
0x080014CE 1C40      ADDS     r0,r0,#1
0x080014D0 4AC0      LDR      r2,[pc,#768]  ; @0x080017D4
0x080014D2 7010      STRB     r0,[r2,#0x00]
0x080014D4 48C0      LDR      r0,[pc,#768]  ; @0x080017D8
0x080014D6 5C41      LDRB     r1,[r0,r1]
0x080014D8 4610      MOV      r0,r2
0x080014DA 7802      LDRB     r2,[r0,#0x00]
0x080014DC 7800      LDRB     r0,[r0,#0x00]
0x080014DE 1C40      ADDS     r0,r0,#1
0x080014E0 4BBC      LDR      r3,[pc,#752]  ; @0x080017D4
0x080014E2 7018      STRB     r0,[r3,#0x00]
0x080014E4 48BC      LDR      r0,[pc,#752]  ; @0x080017D8
0x080014E6 5C80      LDRB     r0,[r0,r2]
0x080014E8 EA412000  ORR      r0,r1,r0,LSL #8
0x080014EC 49BB      LDR      r1,[pc,#748]  ; @0x080017DC
0x080014EE 8308      STRH     r0,[r1,#0x18]
0x080014F0 E000      B        0x080014F4

网友G:
这个是keil的bug,换成IAR就好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但是。。。拆开看起来不爽。。。

不要热衷于那些花里胡哨的所谓的“技巧”。
老老实实分开写,意义要明确的多。
你非要写在一行里面,编译出来不见得比分几行写的要少。

网友I:
孔忆已的代码,多花几行让人看明白很难吗?还不是多学点数据结构和软件工程。

网友J:
问这种问题的一般是在校大学生吧。。。实际项目中要是写出这种与编译器相关的代码,会被项目领导骂死!与MCU 无关,只与编译器有关,有些编译器从左到右计算,这个符合人类的第一感觉,但大多数编译器还是从右到左计算。这种写法移植性太差!无任何意义。

网友K:
我向来喜欢用汇编风格编写。生怕写太多复合语句(像数学里的复合函数),编译出问题。时间长了也不好维护和理解。

网友L:
仿真出来后结果是0x2211,就证明了先算右边的算式,可以反汇编看。
类似这种执行先后有不同结果的算式,最好分开写。

网友M:
这个语法上有什么灵异的,不好用的语法结构别用就最好了

网友N:
不想被老板打死就老老实实分开写。。。。。。。

网友O:
引用 楼主:
再贴一段keil5的汇编代码,请能看懂的大神解释一下orz!
   333:                                         ...

把这个汇编分成三部分

0x080014C8 48C2      LDR      r0,[pc,#776]  ; @0x080017D4
0x080014CA 7801      LDRB     r1,[r0,#0x00]
0x080014CC 7800      LDRB     r0,[r0,#0x00]
0x080014CE 1C40      ADDS     r0,r0,#1
0x080014D0 4AC0      LDR      r2,[pc,#768]  ; @0x080017D4
0x080014D2 7010      STRB     r0,[r2,#0x00]
0x080014D4 48C0      LDR      r0,[pc,#768]  ; @0x080017D8
0x080014D6 5C41      LDRB     r1,[r0,r1]

从0X80017D4取一个8位分别放到R1和R0 , R0的那个加1再写回0X80017D4,  另一个R1加0X80017D8地址里面一个8位数据放到R1

0x080014D8 4610      MOV      r0,r2
0x080014DA 7802      LDRB     r2,[r0,#0x00]
0x080014DC 7800      LDRB     r0,[r0,#0x00]
0x080014DE 1C40      ADDS     r0,r0,#1
0x080014E0 4BBC      LDR      r3,[pc,#752]  ; @0x080017D4
0x080014E2 7018      STRB     r0,[r3,#0x00]
0x080014E4 48BC      LDR      r0,[pc,#752]  ; @0x080017D8
0x080014E6 5C80      LDRB     r0,[r0,r2]

从0X80017D4取出一个8位数据分别放到R2和R0,R0的那个8位加1再写回0X80017D4, 另一个R2加0X80017D8地址里面的8位数据放到R0

0x080014E8 EA412000  ORR      r0,r1,r0,LSL #8
0x080014EC 49BB      LDR      r1,[pc,#748]  ; @0x080017DC
0x080014EE 8308      STRH     r0,[r1,#0x18]
0x080014F0 E000      B        0x080014F4

R0的8位左移8位变成16位, 原来R0的8位数据放在16位数据的高8位。  前面的R1里面的8位数据放到16位数据的低8位, 然后把这个16位数据放到0X80017DC加0X18的地址里面

网友P:
楼主为什么不分开写,我一般都是分开计算,这样程序易读,还不容易出错!

网友Q:
不同的编译器对这种写法的语句有不同的结果。

所以,避免这种写法最好。

网友R:
看汇编代码,及ORR指令说明,MDK编译器会给出告警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和建议!orz
这个问题确实是由于编译器引起的,身边的大神换了一个编译器编译出来的结果是0x1122,初步确定是自加运算 ++ 引起的这个问题,建议每行代码中最多用一次++,现在就去改代码,再次感谢各位大神~

楼主:
@mmuuss586  结帖

是这样结帖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拆开看起来不爽。。。

要爽就去撸吧,搞开发不会带给你快感,谁爽谁给钱,这个道理够简单了吧。你去上班,写代码,写爽了,应该你给老板开工资??

网友S:
肯定是楼主的算式有问题,如果KEIL或C语言编译器的问题,那就不能用了

网友T:
老工程师都不会这么搞,这种技巧不要用。
第一不能提高CPU效率,第二不能节约ram使用。
写程序不是玩语言技巧,玩的是系统架构的清晰和稳定性。

网友U:
看下汇编代码啊,看看编译器怎么解释的

网友V:
我竟然看完了所有的评论,我想说这种有歧义的代码不应该出现在工程中。代码是要高效,但更要易懂、易维护。可能你合成一句和分成两句占用资源是差不多的。

网友C:
我教你一个正规的方法:你的 MCU 是 Cortex-M3,你应该直接把两个字节的数据“一次”取出,然后使用 CMSIS 提供的字节序反转函数:__REV16。这个函数是编译器的 builtin (内置) 函数,生成的 CPU 指令最少就只有一条。
以你的表达式为例:
  1. result = __REV16 (((uint16_t*)str)[counter]); // 这里只有一次读取数据
  2. counter += sizeof (uint16_t);

网友W:
数组是往下生长的;和C语言和单片机都没关系;

网友X:
学习到了,之前我也这么干过,但是算出来值怎么都不对,还纠结了好多天,后边拆开就好了

网友Y:
应该是表达式逻辑问题,试试result = (str[counter ++] << 8) | (str[counter +1]);

网友Z:
诡异,同求解1111111

网友AA:
试一下__REV16
result = __REV16((u16)(str[counter]));counter += 2;

32bit下用__REV,专门针对大端小端转换的汇编封装函数

网友AB:
引用 楼主:
但是。。。拆开看起来不爽。。。

拆开写又不会增大最终代码大小,还能明确计算过程和逻辑,为什么非要写成一行?

zhuangbility leads leipility。

网友AC:
不要写那种自己不知道计算机会如何执行的代码

纠结这种代码做什么,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你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教你一个正规的方法:你的 MCU 是 Cortex-M3,你应该直接把两个字节的数据“一次”取出,然后使用 CMSIS  ...

这个代码不起作用。。

网友AD:
楼主是初学者   当然是你自身的问题

网友AE:
关于result = ((u16)str[counter ++] << 8) | str[counter ++];
不要写这种依赖编译器具体实现、芯片相关的操作;它的计算结果受计算顺序影响;
应该分成两步计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AA:
试一下__REV16
result = __REV16((u16)(str[counter]));counter += 2;

你这个写法只取了一字节数据,然后扩展为两字节(高字节为 0),然后 _REV16,结果是 result 低字节为 0,高字节是 str[counter] 的数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代码不起作用。。

贴结果来看,最好附带反汇编。光说一句不起作用算什么意思。

网友AF:
楼主的代码是UB。计算顺序看编译器实现。没有可移植性可言。

网友AA: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写法只取了一字节数据,然后扩展为两字节(高字节为 0),然后 _REV16,结果是 result 低字节为 0, ...

2333,果然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结果来看,最好附带反汇编。光说一句不起作用算什么意思。

   406:                                         ConfigDeviceRAM.Sort.limit_OA_VA = __REV16 (((uint16_t*)usart_receive_temp)[modbus_rx_num]); // 这里只有一次读取数据
0x080014D6 49B5      LDR      r1,[pc,#724]  ; @0x080017AC
0x080014D8 4AB3      LDR      r2,[pc,#716]  ; @0x080017A8
0x080014DA 7812      LDRB     r2,[r2,#0x00]
0x080014DC F8310012  LDRH     r0,[r1,r2,LSL #1]
0x080014E0 F7FEFE5E  BL.W     __REV16 (0x080001A0)
0x080014E4 49B2      LDR      r1,[pc,#712]  ; @0x080017B0
0x080014E6 8308      STRH     r0,[r1,#0x18]
   407:                                         modbus_rx_num += sizeof (uint16_t);
   408:
   409:                                 }
0x080014E8 48AF      LDR      r0,[pc,#700]  ; @0x080017A8
0x080014EA 7800      LDRB     r0,[r0,#0x00]
0x080014EC 1C80      ADDS     r0,r0,#2
0x080014EE 49AE      LDR      r1,[pc,#696]  ; @0x080017A8
0x080014F0 7008      STRB     r0,[r1,#0x00]
0x080014F2 E000      B        0x080014F6
   410:                                 else break;

上面是汇编,我用0x1234做测试,出来的结果是0x2030.
周末没有上论坛,大神看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C:
  • 反汇编的逻辑没有问题,你确定原始数据正确?
    可以这样验证一下:
    1. result = ((uint16_t*)usart_receive_temp)[modbus_rx_num];    // 取数据
    2. printf ("%d\n", result);        // 输出字节交换前数据
    3. result = __REV16 (result);
    4. printf ("%d\n", result);        // 输出字节交换后数据

  • 你用的 MDK 是 5.20 之前的版本,__REV16 是以函数的形式提供的,最新版本的 MDK,__REV16 是直接以指令的形式提供的。
  • 你不开优化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