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单相 转 三相四线交流 380V 50A 电压\电流源

楼主(2016-12-08):
  一两年前完成了单相转三线四线交流电源的初步设计,当时只是要一个低压电源做实验,也没怎么仔细调试,好多功能、参数没有优化。最近几个月安定下来,自己也不得不要一个稳定的像样的三相交流电源。于是,抽了点时间做了一系列控制程序上的优化,终于在实现了380V---30A的稳定输出。现在此分享结果,如有需要相关技术讨论或合作的朋友可以联系我。如果大家对单相转三线四线交流电源这个产品感性兴趣,回头我可以试着搞个功率、体积小点的产品(5KW左右)-----四象限运行、自升压(前级用单相H桥)。

楼主:
电源的原理图:

电源的实物图:

楼主:
电源的功能和指标:
1,正负直流母线电压自动平衡控制,两线直流(30V~750V,无需中线)输入。
2,三相四线交流输出(0V~400V,0~50A)。交流三相独立控制(频率一致,相位120°固定),可做为独立单相交流电源。
3,电压源、电流源两种工作模式。电压源模式-----交流电压闭环控制,给定值为交流电压,交流电流有效值被限制在最大给定值;电流源模式-----交流电流闭环控制,给定值为交流电流值,交流电压流有效值被限制在最大给定值。
4,电压电流瞬时值分级保护,可抗二级短路。交流输出380V情况下,可直接投入纯电容负载(设备一般会到达限流警告值,然后瞬时限压限流,从0V开始缓慢增加)。
5,交流给定采用泰勒级数逼近法,有IP硬核计算(单精度浮点运算)产生,1us一个点,精度大于10-5。频率范围0.125Hz~512Hz,连续可调。
6,闭环主要采用分相分频控制,结合DC电压前馈控制,控制精度精度大于10-3(线性负载)。可根据需求,加入PWM死区时间补偿等技术,获得更高控制精度。
7,三电平结构,效率高于97%。可根据需求,改两电平、两电平铰链等结构。

楼主:
电源工作时(A相)的电压电流波形:

网友A:
感觉波形还是有寄生干扰的杂波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波形还是有寄生干扰的杂波呀

大功率的一半都有电压电流纹波吧~毕竟开关频率才15K左右

楼主:
0.125Hz,时A、B相电压波形(过零时的小砍,由死区时间造成)

1Hz

1~5Hz

500Hz

由于输出端EMC滤波是按工频设计的(该交流源有SVG产品改装),上高频时,不能上高压(滤波电容电流会太大),故降压上500Hz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功率的一半都有电压电流纹波吧~毕竟开关频率才15K左右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  不过感觉15K有纹波也属于正常现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