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STM32F103C8控制电路

楼主(2016-12-08):
我想要用STM32F103C8控制一个220V输出和两路12伏输出,电路应该怎样设计呢?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参考一下数字电源的设计

网友B:
支持一下新人.
最简单办法, 通过继电器输出, STM32 的 IO 口通过三极管控制继电器的线圈.

网友C:
220V用双向可控硅,12V用达灵顿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