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户外型拉远站基站智能动环监控单元(FSU)电源应用方案

楼主(2016-12-08):
户外型拉远站基站智能动环监控单元(FSU)电源应用方案

       4G时代,为了延伸信号的覆盖,基站的建设成了重点工作,且4G网络相比于3G、2G网络频段更高,正是由于其这一特点,其站址数量需要在原有基础上增建一倍以上。拉远站一般选址在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小区等)与宏站配合,主要安装在电线杆上或者建筑物顶端。

一、基站智能动环监控系统

     基站基站智能动环监控单元Field Supervision Unit(FSU)是由若干监控模块和其它辅助设备组成的,直接面向基站内设备、传感器等进行数据采集、处理的监控子系统,包含采样、数据处理、数据中继等功能。

图1  拉远站基站智能监控系统框架图

二、FSU电源应用方案
     1、电源要求
a)输入方式
    1)220/240V型:220V AC/240VDC,单路输入,同时应具有直流防反接保护电路设计。
    2)48V型:-48V DC,单路输入。
b)应设置相应的输入电源指示灯。
c)工作电压: 220V AC/240V DC(165 V~288 V)、-48V DC(-60VDC~-40VDC)
d)功率:常规待机功率≤10W,输入电源总功率≥15W,12V输出功率≥5W。

FSU应具备断电后通信能力,断电后至少工作10分钟,将信号上传至监控中心。

三、电源解决方案推荐

1、AC-DC方案推荐主电源使用LH25-13B12产品(输入范围85~305VAC),满足温度降额需求,且能满足5Ah电池充电。
2、12V输出功率≥5W,外部配电,建议选用隔离模块VRB1212YMD-6WR3
3、信号检测处理,选用隔离稳压双路输出的IA1205S-1W

4、对输入电源采样监控,建议选用隔离模块B0505S-1WR2;控制电路供电可以不用隔离直接通过BUCK电路降压到5V即可。

模块类型
模块型号
供电说明
AC/DC 3000VAC 隔离
FSU系统AC输入方案主电源
DC/DC 1500VDC 隔离
FSU系统DC输入方案主电源
DC/DC 1500VDC 隔离
外部配电,功率≥5W
DC/DC 1000VDC 隔离
信号检测处理
DC/DC 1500VDC 隔离
输入电源采样监控

四、应用注意事项

      鉴于拉远站安装在室外,且为电线杆或者建筑物顶端,

从可靠性方面考虑,建议客户加入输入EMC防护电路。

户外应用的EMC特别需求:
    浪涌(冲击)抗干扰度要求(SURGE),
电源口满足波形1.2/50µs(8/20µs)正负极各5次,
差模/共模5KA要求。
防雷电路参照如下:

网友A:
抗干扰能力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抗干扰能力怎么样?

这个看看手册里面的参数怎么样

网友B:
可穿戴设备的电源模块也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抗干扰能力怎么样?

这个要看整体电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穿戴设备的电源模块也有?

穿戴设备跟基站智能监控也没有关系的。

网友D:
这个 是不是平常的工程师 基本上很难用得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抗干扰能力怎么样?

我们帖子里的产品型号那里都是有链接到产品的技术手册的,有兴趣的话不妨看看产品的技术手册了解一下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 是不是平常的工程师 基本上很难用得到啊?

这个确实较有行业针对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