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xx SPI从机 NSS控制问题(IO主动控制)--求助

楼主(2016-12-08):
环境:
1.主机为非编程芯片,CLK长期输出(10MHz),
2.MCU为从机,NSS(I/O模式)低时,CLK送到SPI_SCK(硬件实现);
3.从机时钟极性
3.1:闲时高,第一边沿有效(下降沿)
3.2:闲时低,第二边沿有效(下降沿)
4.16BIT长度
5.一次发送32BIT

6.主机NSS为输入,主机在NSS低时接收数据

SPI从机发送流程:
1.SPI->DR = 高16BIT
2.拉低NSS
3.等待TX空标志
4.SPI->DR = 低16BIT
5.等待TX空标志
6.等待BUSY闲标志
7.拉高NSS

结果:3.1模式时钟,   实测发送了33BIT数据
       3.2模式时钟,  实测发送了34BIT数据,

求是否有解决方案

网友A:
   从机发之前拉低NSS,发送一个字节,再拉高NSS,继续拉低NSS 发送第二个字节,再拉高NSS,简而言之就是每发送完一个字节就将NSS拉高一次,然后再拉低。
我遇到过你这种情况,上个月我们公司开发的一款基于cortex-M4系列的芯片也出现了这个问题。通常来讲使用模式三最好,即空闲时高,第二个边沿有效(PHA = 1, CLK =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机发之前拉低NSS,发送一个字节,再拉高NSS,继续拉低NSS 发送第二个字节,再拉高NSS,简而言之就是每 ...

谢谢,
我的有些少区别
1.主机(其它芯片)的CLK是长期有的
2.所以硬件就设计成了:从机(F4)的NSS通过门控制是否能送到从机(F4)的SPI_CLK;

因为从机收到主机的CLK才开始发送的,
所以流程变为:
先将要发的第一个16BIT数放在DR,
再拉低NSS-----------同时SPI_CLK收到主机的CLK,开始发数据

因为这个NSS是从机控制的(主机的NSS是输入-------主机还有一人NSS_Out是用于主机输出的NSS控制)
所以出现了,
检测到BUSY不忙时,更新NSS出现了延时,  NSS无法准时关掉CLK送到SPI_CLK的时钟,
F4收到了33个时钟

明天我试一下用其它的时钟时序试一下,板子在公司
==================================================================================
BTW:检测TX空标志可以不用每次更新DR,都是拉一次NSS,

因为DR为空时,TX空标志有效,  但这时数据还是在发送中的
-------因为DR是并行送到移位寄存器,  并行送完就生成TX空 标志,   但移位发送还没完成,  所以检测到TX空标志时,可以马上更新后一个TX_BUFF到DR.这样发送是连续的
-------BUSY是移位寄存器忙时有效,  无数据要移位时为0,

网友A:
从机的NSS(片选使能)是无法控制主机的时钟的,主机的时钟通常也不是一直存在的,只有当主机有数据向从机发送时,才会产生时钟,没有数据发送时(空闲状态)是不会产生时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机的NSS(片选使能)是无法控制主机的时钟的,主机的时钟通常也不是一直存在的,只有当主机有数据向从机发 ...

已经说了,我的芯片(SPI主机)它就是这样的

楼主:
目前解决办法;
F4的SPI从机发送数据前,关所有中断

在最后16BIT,等待TXE(发送空)标志后,
延时N 个执行周期.
拉高NSS(同是关掉CLK------/     ----->SPI_SCK的路径,硬件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机发之前拉低NSS,发送一个字节,再拉高NSS,继续拉低NSS 发送第二个字节,再拉高NSS,简而言之就是每 ...

其它不变,第种时序配置结果差距很大,
配置为:1/1,与0/0;0/1;1/0的相差很大(非常大)
谢谢提醒

网友A:
不用客气,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B:
来学习楼主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