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进入lpm4后,MCU会偶尔丢失i/o中断

楼主(2016-12-08):
430进入LMP4 ,通过外部的RTC来唤醒,偶尔会出现无法唤醒, 如果再次出发mcu 可以正常唤醒并运行,可以确定RTC是有输出信号来唤醒MCU的,貌似mcu没有响应边沿中断,
(边沿设置、中断使能 什么的都没有问题)

时钟芯片内部的震荡时钟  16MHZ,

进入睡眠:
............
SetVCore(PMMCOREV_0);  //进步一降低功耗
      __bis_SR_register( LPM4_bits + GIE );
      SetVCore( PMMCOREV_3 );
.............

唤醒中断
#pragma vector=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static void prvSelectButtonInterrupt(void) {

           LPM4_EXIT;
           /* add some power on */
           delay_ms(2000);
           TA0CTL |= MC_1;
        }

以上是大概的代码,我有一个疑问,在进入睡眠前SetVCore(PMMCOREV_0);是否有问题? 因为我的时钟是16mhz的,
这样会不会对中断有影响? 请帮忙解答疑问

网友A:
你用的那个型号的msp430?
你可以在中断服务程序里点亮个led验证是不是真的没唤醒,或者让led闪烁,看唤醒后的时钟频率情况

楼主:
msp43067461  唤醒会打印内容的,  确定错过了RTC的唤醒信号, RTC的设置确定没有问题,  似乎是mcu进入lmp4后 会有很小的概率丢失中断

网友A:
为啥不用内部的rtc呢?

楼主:
内部RTC不准, 我外部用的是精度较高的RTC和晶体

网友A:
建议观察一下唤醒型号的波形,这样可以判断是外围电路的问题还是mcu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观察一下唤醒型号的波形,这样可以判断是外围电路的问题还是mcu的问题 ...

波形没有毛刺,已经排错波形差的情况, I/o中断设置也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测试通过唤醒前后 读外部RTC内部的flag寄存器来判断是RTC问题还是MCU问题. 这个问题概率比较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波形没有毛刺,已经排错波形差的情况, I/o中断设置也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测试通过唤醒前后 读外部RTC内部的fl ...

rtc和mcu距离和走线怎么样,小概率也有可能是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c和mcu距离和走线怎么样,小概率也有可能是干扰

走线很短,大概1cm吧,

网友B:
这个要ti的回答啦

网友C:
你的430是什么型号??430供电电压是多高?

网友C:
建议你用LPM3试验一下

LPM3和LPM4的功耗不会差太多,到了那个程度,我觉得绝大部分场合那点功耗影响不大了,又不是数量级的差距

网友D:
中断丢失是不是信号太小了

网友D:
低功耗在唤醒的时候,是不是存在延迟?

网友E:
IO中断不能及时响应?

网友E:
LPM使用的是什么唤醒?

网友F:
那就是IO口中断驱动的要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LPM使用的是什么唤醒?

P2口的I/O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断丢失是不是信号太小了

不小,下降沿触发, 外部有上拉3.3V, 示波器捕捉到的波形没有毛刺.下降沿大概15us,两个板子各跑了72小时了,还没有复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430是什么型号??430供电电压是多高?

3.3V F6746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用LPM3试验一下

LPM3和LPM4的功耗不会差太多,到了那个程度,我觉得绝大部分场合那点功耗影响不大了 ...

你的说这个 我也打算作为一个参考.等问题复现并排除外部RTC的可能之后,感谢大家关注

网友G:
不进入LPM中断有问题吗?

网友G:
可能中断唤醒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进入LPM中断有问题吗?

mcu进入睡眠后  通过外部的RTC触发一个I/O中断, 偶尔会出现 该唤醒的时候没有唤醒, 如果发现没有唤醒后 可以通过其他管脚I/O中断唤醒.

网友H:
这个先检查下时钟源的是否OK的,在lm4状态下

网友H:
这个另外看下io口的驱动能力够不?能否引起中断响应的

网友I:
如果对功耗要求不大,不要进入睡眠模式。

网友I:
可能中断恢复的时间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先检查下时钟源的是否OK的,在lm4状态下

没有外接晶体,使用内部DCO,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能中断恢复的时间太慢?

这个不好说,我现在在进入睡眠前加了个一个TIMER 定时唤醒,timer时间外部RTC唤醒时刻+5s, 测试中..

网友J:
唤醒信号如何,是不是稳定

网友:
丢失的概率有多大

网友K:
应该是软件接口存在问题。

网友K:
LPM中段进入之后,唤醒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H:
这个跟驱动的能力的有关系的,增加IO口的上下拉驱动的设计。

网友L:
可能唤醒的时候存在问题。

网友L:
你的中断速度有多快?

网友M:
是不是信号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