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地上有杂波干扰,怎么解决?

楼主(2016-12-08):
做了一款智能刷卡插座,电源采用的是220VAC经过变压器变成12VAC,再经过5V的稳压芯片产生5V电压。该产品在给一种劣质电动车充电器供电时,电源地和5V上都会有杂波干扰,杂波如图所示。这种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求大神指导。

楼主:
杂波如图所示

网友A:
添加了滤波电路吗?

网友A:
你这个信号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波动?

网友B:
增加一个磁珠试试。

网友B:
杂波信号可能是外部干扰造成的。

网友C:
反射吧!

改称多层板子试试。

四层。

网友D:
这个应该是你的电源电路设计不合理所致,建议更改5V稳压电路。

网友E:
有2种解决方法:
1、找到杂波产生的原因,从源头解决掉杂波:
   可以用示波器逐级去找杂波的来源,是外界干扰,还是电路本身产生的?如果是外界干扰,在端口做滤波处理即可,如果是电源本身产生的,在杂波产生的地方加吸收电路处理即可。
2、采用滤波措施处理掉杂波:
   对于地上的干扰,常规的差模处理对策是无效的,需要共模措施,比如共模电感、Y电容等等、同时频率较高的话在地上加磁珠应该也是有效的。
3、现在的ACDC电源到处都是啊,直接买个成品也是很好的解决方法啊,金升阳有很多的同规格电源,如果有需求可以随时联系我们邮件联系我fae002@mornsun.cn

网友F:
楼主这个金升阳有这款ACDC芯片。

网友F:
你需要多大的功率的芯片?

网友G:
加个磁珠在地上试试。

网友G:
电源使用的隔离电源吗?

网友H:
使用磁珠试试。

网友H:
有杂波可以通过滤波电路消除。

网友I(2017-10-26):
楼主,您好,我这边碰到一个问题,做了一个自助洗车机的板,我用电脑的USB电源供电的时候,刷卡很正常,但是用220V供电的时候,刷卡距离就非常短,甚至出现刷不了卡的情况。是不是跟你的说的电源干扰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您好,我这边碰到一个问题,做了一个自助洗车机的板,我用电脑的USB电源供电的时候,刷卡很正常,但 ...

可能是

网友I:
楼主,请问您那边是怎么解决的了,用的什么方法,我这边现在都搞不定,打算到外面找找那种检测机构的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请问您那边是怎么解决的了,用的什么方法,我这边现在都搞不定,打算到外面找找那种检测机构的人看 ...

一直没搞定啊,你搞定了给我说下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一直没搞定啊,你搞定了给我说下吧。

哦哦,这个干扰真的坑。客户经常反应,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