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A定时器程序部分不工作,请问是配置字有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12-08):
#include<p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__CONFIG(0x3B31);
void init();
uint intnum;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intnum==5)
                {
                        intnum=0;
                        RD0=!RD0;
                }
        }
}

void init()
{
        TRISD=0;
        PORTD=0;
        OPTION=0x07;
        INTCON=0xa0;
        TMR0=61;
}

void interrupt time0()
{
        T0IF=0;
        TMR0=61;
        intnum++;
}
直接烧录别人程序进开发板,LED点不亮

网友A:
void interrupt time0() 去看看C编译器说明,中断程序应该怎么写

楼主:
多谢提醒,我重装下PICC编译器,定时器可以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