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新手请教关于STM32F0几个问题

楼主(2016-12-08):
以前主要用8位机,51,stm8l 等,也用过STM32F103。现在有新的项目,原来用STM8L052,但FLASH不够,只有64K.现在想转向32机,考虑用STM32F072,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1. STM8的代码,移植到STM32后,相应生成的hex的大小会大多少?比如我原来写了10K代码,移植到STM32后,代码会变多大(大约)。
2. STM32 M0低功耗模式下的功耗,和唤醒时间。比如RTC工作,每300ms唤醒一次,这种模式下的唤醒时间
3.它的内部48M准不准,文档上写的大概在4.9%内,但未经测试。我主要考虑串口不能出错,4.9%是能满足要求的,但是文档上加个了注释未经测试。未加外部晶振能满足串口应用精度吗?有人产品实际用过吗?

谢谢先!

网友A:
会大至少10K的。

网友A:
晶振还是外部的更准确

网友B:
没研究过这么细致

楼主:
10k就会大10K,翻倍?是这样的,我的程序已经60多K,功能有所增加,担心不够才想换32. 如果这样的要选256K FLASH的了,128K都不够。

网友C:
做串口通信的话最好加晶振,也可以用低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还是外部的更准确

外部的肯定更准确,考虑唤醒时间,成本等。如果内部RC准确度达到+-5%,就能满足要求,不必加外部晶振。现在就是担心内部的RC精度达不到。资料上写的精度能满足要求,但是 not tested in production,不知道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串口通信的话最好加晶振,也可以用低速率

高低速率都一样,偏差的百分比是一样的

网友D:
不要用内部的RC,用外部的晶体,有100K以上速度通信的时候会很明显,高温低温实验过不了

网友E:
我7K的stc  移植nv32  要15K,有些还是寄存器操作,030的应该差不多,都是m0;如果你程序是类似字库之类存在代码区的数据,应该变化不大

网友F:
M0的代码密度高,你换了后一般没问题; 串口通信最好用外部晶振,内部的RC批量出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G:
并不会成倍的增加,也就总体增加个十几个KB。

楼主:
谢谢大家。用外部晶振唤醒会慢,担心功耗会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并不会成倍的增加,也就总体增加个十几个KB。

如果是这样我就放心了。你移植过多大的程序8位到32位,实际增加多少

网友H:
M0的指令比M3少很多,比51那就更少了。
感觉肯定会大很多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用外部晶振唤醒会慢,担心功耗会有点高。

加外部晶振,但系统跑在内部RC上,每一分钟一次启动外部晶振,较准内部RC。
可以保证内部时钟0.5%精度。
唤醒时间也不影响。

网友J:
STM32F072内部晶体精度比较高, 不知道你串口多少速率, 一般般的速率没问题的, 至于高速率, 建议做个板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加外部晶振,但系统跑在内部RC上,每一分钟一次启动外部晶振,较准内部RC。
可以保证内部时钟0.5%精度。
...

可以用LSE校准吗,我会用到RTC,会接外部低速时钟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可以用LSE校准吗,我会用到RTC,会接外部低速时钟

当然可以,用LSE甚至可以软件较正,不用tim14硬件中断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我就放心了。你移植过多大的程序8位到32位,实际增加多少

增加十几个KB。一般不会超过15KB

网友A:
总的来说,一般不用担心存储空间够不够的,都是够的。

网友K:
串口通信最好用外部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