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才玩了两天,我就觉得我不着道了,布线这两个问题已崩溃

楼主(2016-12-08):
如图,为什么有时候两个元件的引脚直接连就不出现电气节点,有时候又平白无故的多出来一个电气节点,还删不掉?晚上拿回来用家里的电脑画,为什么连线也连不上了?两个电脑装的都是16.5,两个电脑还是同一软件包装好的?
这是为什么啊,cadence布线真的没有道理可讲啊?

TR4LR1(JRP2U8{0N(YK9B$V.png (9.56 KB )

为什么这么多电节点?

为什么这么多电节点?

PN1(MZGYFE1DYVW]4NK4FG2.png (10.61 KB )

为什么连线也连不上了

为什么连线也连不上了

网友A:
你的元器件的引脚位置跟dns文件的栅格不匹配吧。

网友A:
选择“Grid Display”选项页,进行栅格点的设置

网友A:
设置栅格点。setup---grids,grids分电气属性的和非电气属性的,一般非电气属性的选100mil,如电路板板框,电气属性的选25mil,如assembly top。奇怪的一点,手工放置元器件采用的是非电气属性的gri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Grid Display”选项页,进行栅格点的设置

那那个老是多出来电气节点是为什么呢,至今无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那个老是多出来电气节点是为什么呢,至今无解

这个是电器连线有交叉的时候出现的吧,以前也遇到过,布线的时候可以使用网络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