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dk把头文件识别成全角编译不过怎么办

楼主(2016-12-08):
官网下载的,stc-isp里生成的都一样,不知道为啥给识别成全角了

楼主:
STC12C5A60S2.H
D:\KEIL\C51\INC\STC12C5A60S2.H(2):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C2 skipped
D:\KEIL\C51\INC\STC12C5A60S2.H(2):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0 skipped
上面俩错误全部重复一大堆,好像有四百个错误

网友A:
那就用别的文本编辑器另存为呗

网友B:
可以批量替换吧
另外看看是不是文件格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