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阻电容并联在输入输出信号上是什么目的呢?

楼主(2016-12-09):
(无正文)

网友A:
RC谐振,频率、效果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谐振,频率、效果都不一样

我这个电路是这样的,R//C(并联) +R//C  (两个并联RC用了同样的值)
这个电路并联在输入的直流高压源上,
在输出的信号上用了同样的RC网络

照你说的RC值一样,其谐振,频率都是一样的啊

网友B:
电阻有可能是给电容放电的,避免维修的时候电容上的残留高压伤到维修人员,不可太机械的看问题。

网友C:
楼上说的在理

网友D:
是并在信号线上了 还是电源线上了 还要看value是多少

网友E:
并在信号线上的电容, 起滤波作用, 还会产生移相作用.
这时候再加电阻可以调整移相特性. 也可以改变匹配信号回来的阻抗.

网友F:
如果你知道输入信号的特点,仿真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如果不知道输入信号的特点,乱猜也没啥用。。。。

当然,经验高的,能80%的概率猜中用途就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有可能是给电容放电的,避免维修的时候电容上的残留高压伤到维修人员,不可太机械的看问题。 ...

说的有道理啊!高压的确有这个安全问题

网友G:
输出这么用没见过